做个牵引车 现在要加装手刹,求助

楼主(2011-12-10):
求手刹机构:做个牵引车 现在要加装手刹,可是对手刹不了解 请大侠帮忙 能否给个样例。。。

网友A:
看图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就知道了。。。。。。。。。。。。。。。。。

多谢前辈帮忙,那能否给个整个刹车结构呢。。。整个刹车的系统结构简图

网友:
这个没有,驻车这套机构很简单哈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做卡车牵引车吧?楼上这位兄弟提供的明显是轿车类手刹阀,两者可不同哦---牵引车手刹是断气刹,目前卡车用双气路结构---至于你的所谓牵引车是卡车吗?说清楚呀--

网友:
这是载货汽车的,这个我没说明,我忽略了一点就是你做的是牵引车,牵引车用的确实是断气刹,断气刹是采用的手控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