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套橡胶件加工,谁能做可来谈价钱

楼主(2011-12-10):
一种弹性套,内、外均为钢套,中间为橡胶,搞橡胶的兄弟可以看一看,能否加工,价钱不是问题。
同轴度肯定要在加完橡胶后再精加工才能行,可以放宽,0.05应该能达到了
圆柱度放至0.03,再高了不能接受了。
楼下有问能出多少钱的,我没办法回答,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懂行情,多少钱有人能做,我们可以谈。
北京。

网友:
这个同轴度要求高了难办,橡胶件也要这么高的同轴度?

摩托车发动机上有这样类似的零件,发动机悬挂减震用的,但是没有这么高的要求

网友(点评):
能否告知这种零件的名称?如果做不到这么高,能做到多少 ?哪里有这种工件的专业生产厂家?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一下图纸,基本上没有同轴度要求,自由公差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检测报告,同轴度Φ0.1

网友:
具体是哪种弹性胶?加工多少件?

网友(点评):
橡胶目前我们暂定丁晴橡胶,没什么太高的要求 。

网友A:
我想说的是出得起价钱加工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不懂行情,价钱你说。

网友:
看似难度不大

网友(点评):
那您把单子接下来

网友(点评):
亚力山大 ,这东西国内的水平比较难,前年有个社友己经给我发过,但我知道谁可能做出来。

网友(点评):
因那不是国内的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出得起价钱加工不是问题

最好你提供材料我加工一个你看看是否ok?
这样才好进一步合作下去,你说对吗?

网友:
你这个内外缸套都是光滑的 橡胶要在中间来回窜 固定不住 内外加橡胶的地方应该有沟槽 不然不行

网友:
要的太少了,几百件,请问你们在哪?

网友:
先车好内外钢套,然后用治具定位,在中间填充橡胶不行吗?像包橡胶辊那样。橡胶可以放热水里去一下应力再取出,0.1mm的精度应该可以达到吧?就算达不到,橡胶有弹性,也是能装上用的。
这里用橡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减振还是绝缘?

网友(点评):
减振,想知道加完橡胶以后还能否再进行精加工?

网友(点评):
估计很难再加工,橡胶有弹性,加工时,不管是车削还是磨削,变形量还是有的;除非加完橡胶后,内外套同时进行刚性定位,再加工。可就算刚加工出来的精度OK,可是橡胶受环境温度和内应力影响,随便一点变形也不止0.05

网友(点评):
加完橡胶厚再加工不好弄啊,关键在橡胶,不主张先填充橡胶在再加工

网友:
相对位置精度要求太高,且没有实际意义,加工不是问题。

网友:
我想问的是又什么难点啊,做个夹具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点评):
没做过橡胶件,这就是我的难点。 所以想找懂橡胶的人来做。可能对懂的人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点评):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来主要有几方面,配方,模具,过程控制就不算了,前两项国内做得都不太好

网友:
粘结强度10Mp用啥胶黏剂,粘结的金属表面要咋处理抛丸还是磷化

网友(点评):
硫化粘接

网友(点评):
一般涂开姆洛克胶

网友:
结构需要做些变更,否则材料难以连接

网友(点评):
你这里面的钢套和橡胶要怎么塞进去啊?不懂。。。。。。。

网友(点评):
半流体状或者粉状胶料放进去模压成型,然后加热硫化,让其变成固态,橡胶就固定在里面了

网友(点评):
看来有做过的,呵呵,结构可以改

网友:
你可以快递材料来我加工给你看看,样品加工免费,你只要出快递费。
合格后在进行下一步合作,我也好更准确的报出合理的价格。
快递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创利路73号,陈生收
电话13415318000

网友(点评):
国内控制橡胶件出模后尺寸的工艺水平太差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兄弟你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件的工艺吧,做好了这件,相当于你有定价权,无论如何你比进口的都 有价格优势。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来不及了。要找加工过的,有把握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中活,是把里面的橡胶去掉,正好一个相反!挺难的

网友A:
看看我加工的尼龙套

网友(点评):
这个和橡胶工艺不是一个概念,你如何控制橡胶的配方和硫化过程?如何控制成品之后的尺寸?模压之后还能让你上磨床来车么?机加的高温早将橡胶老化了

网友(点评):
橡胶的硬度与加工方法也是有联系的,但个人觉得这个件是不需要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加工的尼龙套

楼主不是说要加工吗?
难道是做模具?

网友:
楼主可能是想请教下你们怎么做的,他要报价给他的客户,我看他是没诚心发出去做,不如把标题改为求教会更显得真诚点。

网友:
这个东西如果是轴套的话,橡胶两头端面应该不是平的,而是内凹进去,这样不容易剥离。这个东西在注压硫化机上生产,需要模具工装,一模8出或10出,主要有上模板,内模芯,外模套,上下端盖等模具零件。大套内部和小套外部涂开姆洛克胶,两头内陷进去,防止橡胶剥离,硫化后要精车,但是同轴度不好说。起码你测量时温度可能变化。橡胶注压时内部应力不一样,温度变化,同轴度就变化。我们这里做天然橡胶为主的多,就是汽车减震用的轴套。这个东西做下来一个做好将近百八十了

网友:
相对位置精度要求太高了,加工问题不大。数量多吗?

网友:
是个硫化件,关键看寿命要求了,国内金属橡胶硫化件水平一般,这个尺寸用进口的大概在1千左右吧,我随便估计的,还没用过丁腈的硫化件。

网友:
我前单位有个供应商,做高弹 性 联 轴 器橡胶的,大的直径有1米多。橡胶是现浇注的。

楼主:
本来想找一个有把握的,看来大家都只是见过猪跑没真正吃过猪肉,俺只有自己做来尝一尝,看是啥滋味。
工期来不及,自己试着做了,实在不行只能降精度用了。只有小小马同志做过,但说起来工期也来不及,在此表示感谢!
已经车了四套,拿去注塑了,回来再想办法精磨一下

网友(点评):
是注塑还是硫化,还有硫化模具楼主准备了吗

网友(点评):
是委外注塑,橡胶这块不懂

网友(点评):
模具很重要,注射模做不好后面的一致性很难保证

网友:
不用橡胶了?无论是橡胶还是注塑,都要模具,还要有压力机,橡胶的还要有能加热控制温度的那种模具,这种零件硫化之后基本上不能加工了,可以加工的部分,大多是橡胶,磨橡胶的,像包胶滚筒一样

网友(点评):
说真的我不太确定具体橡胶的加工工艺,委外了,我们等拿回来再精加工。

网友(点评):
配方及硫化过程都不能控制! 等楼主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