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使用默认的模版丢失了怎么办?

楼主(2011-12-10):
各位

solidworks中使用默认的模版丢失了怎么办。。。。

网友A:
你可以去系统选项--默认模板 点击右边的那个“....”选项,系统会自动去找默认的模板。通常来说在系统卸载,重装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系统选项--默认模板 点击右边的那个“....”选项,系统会自动去找默认的模板。通常来说在系统卸载, ...

嗯。。解决了,谢谢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