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宏方程中,一些方程输入遇到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12-10):
比如这个方程:
f(x)=13.53/cosα*cosθ
f(y)=13.53/cosα*sinθ
θ定义域为[β,pi/3-ε]
方程中:
α=20度,β=19.35度,ε=1.43度,他们都为角度系数。该怎么输入呢?我直接输入数字不行啊,大家来帮棒忙啦,非常感谢。。。

网友:
调用三角函数,变量是否应该用弧度表示? ——我猜的

楼主:
再请各位大侠来帮忙啊。。。谢谢了

楼主:
哪位大虾i说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f(x)=13.53/cosα*cosθ
f(y)=13.53/cosα*sinθ

θ定义域为[β,pi/3-ε]
由你提供的方程和θ定义域,可以确定角度参数应该是弧度。但SW是使用角度值,因此,你应把弧度值化成角度后再输入。

楼主:
朋友。。。没用。。。。我要郁闷死了。。。。我用EXCEL来计算坐标点,也不行。。。好好的一个渐开线方程,用EXCEL计算后导入坐标,居然是一个等半径圆弧。。。。

楼主:
本来是NP段方程的,现在画出来却是一个等半径圆弧。。。。哎。。。。大家来帮忙啦。。。。

楼主:
我已经快昏死了。。。大家来帮忙啊。。。感谢啊。。。

网友:
用三角函数不行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