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缸筒材料,屈服强度大于900MPa,且有良好的焊接性能

楼主(2011-12-10):
我想寻求一种做油缸缸筒的材料:屈服强度大于900MPa,且有良好的焊接性能。请各位朋友提供线索,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27SiMn
仅供参考啊,也听听别人的意见啊

网友:
等待高人出现,学习一下

网友A:
27sim不行,建议用35crmo车螺纹连接加小焊角焊接。能最大程度减小重量和尺寸。

网友:
35crmo焊接性能并不是很好,焊接时要加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sim不行,建议用35crmo车螺纹连接加小焊角焊接。能最大程度减小重量和尺寸。

能说一下27SiMn哪里不行吗??
长点知识,谢谢啦~~

网友:
屈服强度大于900!不调质都很难达到吧?调质钢一般都不好焊接,碳当量比较高啊。等待高人来解!

网友:
用钛合金吧,一般的钛合金性能可以达到这样的强度,就是贵了点。

网友:
27simn抗拉强度840,屈服强度更低了。

网友:
35crmo调制质后抗拉强度为1000,屈服极限为850,也打不到楼主的要求。我查了一下资料,20SiMnVB能达到,调制质后抗拉强度为1200,屈服极限,1000.

网友:
楼主设计的油缸缸径多大,工作压力是多少,可以用35CrMo或27SiMn,如果空间允许可以加大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