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钢板与A3板区别?

楼主(2011-12-10):
锰钢板与A3板怎么去区分,还有什么弹簧钢,高速钢之类的又是怎样去分别?我真的糊涂了?求指点迷津。

网友A:
用最简便的方法,就用砂轮打磨,来看火花,就知道了。

楼主:
锰钢板是不是也属于优质碳素钢,只是含锰成份高点,强度硬些?Q235又属于哪类,什么低碳钢、高碳钢?到底这些种类的钢板是如何去分类的?哪些材质的钢板又有哪些特性,多用于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最简便的方法,就用砂轮打磨,来看火花,就知道了。

老总让我去采购一些锰钢板,我买的时候总不能去打磨吧,我只想知道多些,假装专业些,免得被些无良商家骗。

网友:
引用 楼主:
锰钢板是不是也属于优质碳素钢,只是含锰成份高点,强度硬些?Q235又属于哪类,什么低碳钢、高碳钢?到底这 ...

Q235就是A3钢,A3是个老牌号了,它属于碳素结构钢。低碳钢、高碳钢是按含碳量的多少来区分的。锰钢板应该是合金结构刚,好像冲击韧性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这样刚入道的还是看看书吧。这么容易就能装出个内行来?你要是不放心,你就要商家给你一份材料质保书,和发票。买回后做个光谱,就可以了。

网友:
16Mn,现在叫Q345,低合金结构钢,低级别的锅炉用钢

强度要比Q235好很多,焊接性能也不错

楼主:
 Q235A和Q235B的材质有何区别?
235A和Q235B的钢材皆属于碳素钢。在国家标准GB700—88中,对Q235A和Q235B的材质区分主要在钢材的含碳量方面,材质为Q235A的材质含碳量在0.14—0.22﹪之间;Q235B的材质不做冲击实验,而是常做温冲击实验,V型缺口。相对来说,材质为Q235B的钢材的机械性能要远远优于材质为Q235A的钢材。一般情况下,钢厂在成品型材出厂之前都在标识牌上做了标识。用户可以在标识牌上判别其材质是Q235A,还是Q235B,或其他材质。

楼主:
我国钢号表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