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定向刀尖方向如何更改?

楼主(2011-12-10):
    我们这加工中心品牌比较杂,镗孔时主轴定向后刀尖方向都不一样,导致程序不能固化。请教高手们如何更改机床主轴定向后刀尖的方向?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机床啊
M19主轴定向
西门子的用:SPOS=角度

网友:
首先你的镗刀刀杆得装在一个方向上,然后才是定位的问题。fanuc的话在参数里设置的,具体哪行记不住,你翻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是可以指定停在x或y方向的。

网友:
很好奇很想知道楼主说的,但是没有完全明白意思,

网友(2013-01-02):
fanuc主轴定向4077参数

网友:
修改系统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