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零件加工,讨论

楼主(2011-12-10):
  各位同仁有兴趣的进来讨论一下,下面给大家看一张图,外径公差正负.004MM,孔径公差正负.02MM,长度长度正负.01MM。
在加工过程中老有屑缠在孔刀上面,和材料棒上面,动不动就挂刀,边缘有毛刺,导致外径不稳定。
机器用的是津上BO203.材料:POM棒

网友:
这么小的公差,又是塑料,感觉有点难做到.

网友:
用津上走心车做这个,搞不懂???也可以做么???我做的尼龙工件公差是H7级内孔,用的是金刚石刀,转速是5000,进给是0.03。20度恒温环境下加工。高压气排屑。日本原装北村精密旋盘。就楼主给的这加工条件我看够呛……

楼主:
  哦,津上有走刀走芯互换装置,只不过用的是油喷的,没有高压气。

楼主:
我的转速打的是3000,进给.03,转速高了孔口有毛刺,在不就做的时间不久就需要磨刀。

网友:
用油做切削液?晕……POM切时有热出来,用油是带不走的。热量会传导到整个料上面,尺寸会不稳定。给个建议是用气吹,干切,刀用硬质合金也好金刚石也好,锋利点,那样排屑好,也容易带走热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转速打的是3000,进给.03,转速高了孔口有毛刺,在不就做的时间不久就需要磨刀。

那还是拿金刚石刀吧……我没有记错的话,手上一台机床上的日本东洋金刚石的刀已经全年无休做了15年没有磨过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只不过用的是油喷的,没有高压气。

楼主:
我们有斯堪利亚的走刀的,那台机有高压气控制,但现在坏了。所以才全部改津上机做,没有高压气控制。现在想办法怎么在津上机上面动一下脑筋,小改一下,可以在上面用指令控制气动装置。

网友:
带排屑机么?做这个最好带个滚筒排屑机,切屑直接压缩后排出,一般常见的履带机没法排出缠绕的切屑,对尺寸控制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