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齿轮能达到几级精度?

楼主(2011-12-10):
请问,线切割齿轮能达到几级精度?还有滚齿机滚齿 能达到几级精度?  谢谢了

网友:
精密滚齿机滚齿 可以到7

网友:
请问,线切割机是那种档次? 可以保证的精度在哪个范围?

如果连这先决条件都不晓得,就不用谈其他的 神马级数。

网友:
齿轮手册中没有线切割加工方法。
手册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看你是加工啥材料的啊
慢走丝(外国的)能达到DIN6 ,Ra0.8~1.6
普通的快走丝那就是很烂的了,齿面完全不行

网友:
就粗糙度看,可以达到0.8-1.6,但还要看别的检查项目,定位,设备等等,是否能保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