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75KW的塑胶粉碎机,自感能力不足

楼主(2011-12-11):
   小弟才疏学浅,大学时书没好好读,混了个大专毕业证。现在一小企业做画图,设计一台75KW的塑胶粉碎机,自感能力不足,厂里又无大师傅可请教,但老板赶鸭子上架,也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硬来了。

轴承我用的是31328.

烦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在此谢过。

网友:
你的图只给出了一半,一个轴承,局部窥全貌,无能为力啊

网友(点评):
另一半也是这样的,主要是轴承部位,不敢乱来!所以只发了一半的图上来!

网友:
你要哪种形式的粉碎机?粉碎方式?

网友(点评):
塑胶粉碎机,主要用于塑胶品粉碎,比如冰箱的外壳。

网友A:
没看明白。还有,如果老板认为你是画图的,并给了画图工的薪水,可以告诉他干不了。和谐社会饿不死人。

网友(点评):
饿死倒不怕,也是想锻炼下自己,厂里有做过55KW的粉碎机,有现成的图纸和机器做产考,只是小弟能力有限,烦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这个图主要是轴承固定位置,

网友:
设计条件都没给全啊。呵呵。

网友:
螺钉直接顶轴承调节? 能调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还有,如果老板认为你是画图的,并给了画图工的薪水,可以告诉他干不了。和谐社会饿不死人。

对  首先 免得惹祸上身 将来当牛做马

再者  丑话说前面 做不出来别唧唧歪歪

网友:
不过 大部分时候 老板都会说:没事 做不出来算我的  你放心做吧

一旦 开始做了  情况就变了
老板: 小X啊,什么时候能做好呢?   得加把劲啊。……  小X啊  这个问题得解决啊,你说你不行,但除了你,别人更不行啊。帮帮忙啊………………

再最后  不恶语相向就不错了

网友:
参照55kw各个零配件规格加大,出样机后在调整。。。。

网友(2023-06-22):
调整轴承间隙没有这么用的,几个螺栓怎么调。轴承盖就那么几种,仔细看下,有一种可以调整间隙的,但是双盖,用一个螺栓调整而不是你这种调整的方法,这个图这个方法即便用上了,也是不正规的,对轴承损坏也比较大。

网友:
调轴承间隙好像是加精磨垫片吧?

网友:
1.轴承的封板要有密封的,要不然加的润滑脂都露出来了
2.轴承游隙没见过用顶丝调整的,一般是端盖处加垫片
3.轴承选什么型号要根据负载情况和工作条件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