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齿轮计量泵 大多数是外啮合的结构? 而不采用内啮合

楼主(2011-12-11):
流体计量用的 齿轮计量泵 大多数是双齿轮 外啮合的结构
很少看到  内啮合的 齿轮计量泵  这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难道 内啮合的 齿轮计量泵   结构上不适合做计量用?   还是 成本问题?

网友A:
当然只是加工难易所决定的现象,没有别的原因。
至于内啮合的齿轮泵,有一款上海机床厂据说是从美国引进图纸生产的GPA型,在大陆的聚氨酯行业里被普遍选用作为计量泵。上海机床厂还特地派生出一个聚氨酯专用泵的系列。其实,也就是把普通耐油的丁氰橡胶骨架油封换成氟橡胶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只是加工难易所决定的现象,没有别的原因。
至于内啮合的齿轮泵,有一款上海机床厂据说是从美国引进图 ...

谢谢 前辈的回答
前辈 好象对 齿轮泵  很有研究啊

网友:
都看看,增加点经验,,,

网友(2012-01-16):
好好学习啦,很有收获

网友:
路过,学习了,知道计量泵的原理了

网友:
计量泵对齿轮加工精度要求高,内齿轮泵的齿轮难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