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减速机油品、石钙基润滑脂与锂基脂有何区别?

楼主(2011-12-11):
我公司的SEW减速机铭牌上的油品标的是ISO VG460 Miner 请问Miner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就是石磨钙基润滑脂与锂基脂有什么区别啊?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锂基:滴点/170~250;使用温度/-50~160;机械安定性/良;极压性/中~弱;抗水性/良;缓蚀性/良;泵送性/差(相对);基础油粘度/中。
钙基:     /75~95    ;            /-20~65  ;        /中~差;        /弱       ;        /良;         /良;         /良             ;              /低。
Miner——在这里是指油品要具备矿山使用的性能-(潮湿,灰尘大,换脂期长,温差大,使用条件恶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基:滴点/170~250;使用温度/-50~160;机械安定性/良;极压性/中~弱;抗水性/良;缓蚀性/良;泵送性/差(相 ...

谢谢!学习了!请问石磨钙基润滑脂有锂基好吗?

网友:
除了特殊要求,一般都不用钙基。中石油中石化已经停产钙基。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单从一般来说钙基没有锂基好。关键要看你的设备和工况。

网友(2012-03-21):
现在钢厂用锂钙复合基脂的比较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