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钻孔也可以镗孔的设备,哪里能采购?

楼主(2011-12-11):
我们单位想采购设备,有没有那种可以钻孔也可以镗孔的设备,钻孔的直径在30-70之间,镗孔最大直径180.有哪位大侠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可 以 给 你 制造 一台

楼主:
镗孔直径一般都在90到105左右

楼主:
各位大侠赶快给介绍一下吧

网友A:
普通镗床就可以钻孔和镗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镗床就可以钻孔和镗孔

可以吗?可以给说说什么型号的合适吗?应该是立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吗?可以给说说什么型号的合适吗?应该是立镗。

卧式镗床加弯板可以啊

网友B:
是立式的,还是要卧式的,卧式的T68镗床就可以了,立式的就立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立式的,还是要卧式的,卧式的T68镗床就可以了,立式的就立车

你说的立车,是立式车床吗?我需要钻的孔在30-70之间,镗孔最大直径180,工件最大1000*500左右的,都是Q235钢板几个焊在一起一块加工,厚度在100左右。什么设备成本最低?

网友C:
加工中心 就好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中心 就好了  呵呵

加工中心好贵的,都是十几万的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好贵的,都是十几万的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那你可以购买数控铣床啊,气动换刀的,不过要手动换刀,没有刀库,  钻孔完成后,  在手动换镗孔的刀具, 手动换刀5S时间就够了,
 现在市场这种机床便宜的大概在8万多,  这个已经是很便宜的   呵呵  我这里就曾经购买过。

网友:
发一张图上来,我看看用什么机床加工

网友:
通用镗铣床完全能达到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
我知道有钻孔钻到120的电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