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的时候,都是用什么进行冷却?机油可以吗?

楼主(2011-12-11):
滚齿的时候,都是用什么进行冷却?机油可以吗?如果可以那么机油可以永远循环使用吗?

楼主:
齿轮加工里面的精车主要是什么作用?

网友:
也是可以的,最好用冷却油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我们这用的废机油

网友:
可以啊!循环几次再过滤还能用!

网友(2015-08-06):
现在高效滚齿机都是用冷气

网友:
我们这边老一点的用油,新的就是干切

网友:
现在滚齿大多用油气微量润滑冷却系统,我有好多客户都改装了

网友:
我们用的道达尔还有卡送的滚齿机油

网友:
冷却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