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空心杯电机?

楼主(2011-12-11):
大家好啊,我需要一直高转速微型电机,现在锁定空心杯电机,淘宝上有很多,就是不清楚它转矩多大,或者功率多大?不知哪位大虾用过空心杯电机,怎么知道这些数据。

网友:
上官网,找datasheet

比如说你要选冯哈勃的2444S048B,就去官网按这个型号找。

datasheet内有停转转矩、额定转速、尺寸数据等等参数

另说一句,淘宝里面这些个二手拆机件,个体差异比较大,用起来还是要把伺服做好的。

楼主:
请问你有没冯哈勃的datasheet?发给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