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油压机用来成型 冲压机冲裁

楼主(2011-12-11):
为什么油压机用来成型 冲压机冲裁

网友:
油压机作用力相对大,动作平稳,易于产品成型。冲床则速度快,冲裁效率高>

楼主:
还有吗?冲压机也有好几百吨的

网友:
这是个误区。

不是很正确的说法。

不了解成形与冲裁工艺的说法,有误区。

楼主:
麻烦您给解释再一下吧

网友(点评):
看看 11# 的图例。 这不代表全部例子,只是用来说明您的说法有误区。

网友A:
成形过程中金属塑性变形对于应变速率比较敏感些,需要比较慢的成形速度以达到均匀延伸,材料成形稳定充分,并且成形深度大,液压机容易做到大行程内都能大出力。而机械式压力机就是所谓的冲压机只有在曲柄转角20度范围内才能出公称压力,行程较短,冲裁往往行程不大,但是冲压力变化剧烈,存在突变。机械式压力机机械刚度好,比较稳定,而液压机如果用于冲裁,液压系统存在严重冲击,容易损坏接头以及密封。液压管路和液压油的弹性能释放,动载荷太大了,机架振动也很厉害的。一般应避免用液压机冲裁,特别是厚板,如果要用,可以用斜刃等增加行程减小力的突变。

网友(点评):
您也可以看看 11# 的图例,尤其是精密冲裁(Fine Blanking)部分通常是用在厚板,料厚t>0.5~16mm的各种金属材质。

网友(点评):
精密冲裁恰恰需要比较低的应变速率才能使材料端面和模具侧面刃口作用产生塑性变形出新的表面达到比较高的成形质量。这是油压机擅长的,并且容易调速。而机械式只有伺服压力机比较容易调速,但是力量就小的多了。

网友(点评):
100次/每分钟,算快还是慢? FHS就是取代精密冲裁的工艺,效果、效率都提升。

网友:
成形过程中金属塑性变形对于应变速率比较敏感些,需要比较慢的成形速度以达到均匀延伸,材料成形稳定充分,并且成形深度大,液压机容易做到大行程内都能大出力。而机械式压力机就是所谓的冲压机只有在曲柄转角20度范围内才能出公称压力,行程较短,冲裁往往行程不大,但是冲压力变化剧烈,存在突变。机械式压力机机械刚度好,比较稳定,而液压机如果用于冲裁,液压系统存在严重冲击,容易损坏接头以及密封。液压管路和液压油的弹性能释放,动载荷太大了,机架振动也很厉害的。一般应避免用液压机冲裁,特别是厚板,如果要用,可以用斜刃等增加行程减小力的突变。

LIAOYAO -1 山寨! 鹦鹉哥。

网友:
正在学这方面的知识中。。。。。。

网友:
完全同意五楼六楼的说法。。。。

网友:
冲床作成型的也很多,怎么说它只能冲裁?

网友:
精密冲裁液压机 冲出的产品图例。

   一般冲裁                       精密冲裁(Fine Blanking)

     精密冲裁  产品例

       冲压机   拉深产品例                                                                             冲压机  拉深与镦压成形产品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形过程中金属塑性变形对于应变速率比较敏感些,需要比较慢的成形速度以达到均匀延伸,材料成形稳定充分, ...

非常暂定您的观点,上次我也使用折弯和冲断机构,折弯对于液压很稳定,而冲断采用机械式冲断相对液压冲断来说要稳定的多

网友:
见仁见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形过程中金属塑性变形对于应变速率比较敏感些,需要比较慢的成形速度以达到均匀延伸,材料成形稳定充分, ...

tai太好了 解析很透彻 呵呵 学习了 谢谢啊

网友:
油压机作用力相对大,动作平稳,易于产品成型。冲床则速度快,冲裁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