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切割,哪一种最便宜?

楼主(2011-12-11):
材料切割,火焰切割      激光切割     水刀切割      等离子切割,那种设备最便宜, 那种最贵

网友:
火焰切割设备最便宜。

网友:
自己加工最便宜;
外发加工就贵一些。

网友:
根据下料的要求 不同的要求选用的方法不同
即使火焰切割便宜 但是达不到要求再去机加工的话 那么就不如用激光切割  举个例子。

网友:
火焰便宜,激光贵,但是用的条件不同嘛!

网友:
任何下料方法,都要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加工能力。其次是产品的技术要求,尽量减少后续加工,这样就是最低成本

网友:
点点滴滴呆呆地的等点点滴滴呆呆地的

网友:
如果精度没什么大的要求的话而且零件量大得话用水切割很快的,再一个水刀切割自由可以加工形状复杂的零件

网友:
火焰切割便宜,但是表面粗糙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