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加工中关于尺寸偏差如何表现?

楼主(2011-12-11):
catia加工中关于尺寸偏差如何表现?

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公差标注方法吗?
或者是CATIA数控加工模块还有表现尺寸偏差这一块内容么?我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公差标注方法吗?
或者是CATIA数控加工模块还有表现尺寸偏差这一块内容么?我孤陋寡闻了。

画的是三维,怎么表明尺寸公差??

网友:
双击尺寸,在尺寸输入框中右击,选Add tolerance添加公差 标上上下差就可以了

网友(2022-09-23):
666666,给力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