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吸热的材料

楼主(2011-12-11):
在150度烤炉里面用来压住塑料板的。以前用普通钢管,钢管吸热对板材造成伤害,想找不吸热的材料代替

网友A:
这倒是没有听说过,不过你可以选择热导率低的,特别是界面热阻较大的。或者说,如果更深入一点,把每种材料的热振动频谱查一下,选择频谱不相近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倒是没有听说过,不过你可以选择热导率低的,特别是界面热阻较大的。或者说,如果更深入一点,把每种材料 ...

哦 ,大概明白,谢谢你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