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震纹 请给个定义

楼主(2011-12-11):
百度找不到震纹的定义   我想知道此定义 谢谢  我还想请问下 表面粗超度属于震纹的一种吗

网友A:
刀尖与工件的接触呈现非稳定状态,表现为微观状态切削深度是时间的某种函数,

网友:
二楼讲的有点深下去了,振纹嘛顾名思义刀具切削工件产生振动后产生的纹路叫振纹,等自己亲自体会过了心里自然会给他一个定义,这是我自己的定义,见笑了

网友(点评):
叫什么不重要,怎么都行,但假如要你用某种措施去掉这些,阁下怎么玩呢?哈哈,非自动的床子简单了,自动床子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看了几篇文献,试着回答一下,请998先生指教: 1. 非自动机床:调轴系动平衡,调换轴瓦,调整油膜厚度;改变主轴转速/切削进给/刀具角度/;提高床身/刀具/夹具抗振性。 2.自动机床:A:被动控制:加个吸振器;

网友(点评):
B:主动控制:加致动器,进行前馈或反馈控制;C:在线预报控制,按没有振纹时的切削参数调整,日本大隈的machining Navi是一个例子,D:预测控制,根据数学模型预先调整好“稳定转速”。

网友(点评):
微观上来说,这东西去不掉的,只是数量级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尖与工件的接触呈现非稳定状态,表现为微观状态切削深度是时间的某种函数,

那震纹属于粗超度的一种吗   应该是吧?

网友(点评):
高频振纹是粗糙度的一种。问你个问题:频率多高算高频?

网友(点评):
粗糙度没有分类的说法吧,只有等级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尖与工件的接触呈现非稳定状态,表现为微观状态切削深度是时间的某种函数,

怎么解决,按我的方法是用排除法,太费脑子的事我不会
1.检查工件是否夹紧
2.刀具有没有问题
3.转速和走刀有没有问题
4.机床是否震动太大,同样的刀具、转速可以换个机床试试,如果另外一台加工是好的,那就是原先几台的问题,直接找设备厂家解决....

我认为一切东西应该简洁话,自己在什么岗位就做什么,当然我做机加工的是这样想,如果是做设备的遇到这个问题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
震纹是一种非正常加工状态产生的表面现像,主要是刀具或夹具刚性不足引起

网友B:
是不是在机加工时震动产生的纹路就是就是震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机加工时震动产生的纹路就是就是震纹?

是的,严重的就像鱼鳞,片状的

网友(2012-01-31):
震纹的产生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就是工艺系统的刚性差了,提高工艺系统的刚性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
刀具,或者主轴的轴承松了。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