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材料和冷轧薄板和热轧薄板的价格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呢?

楼主(2011-12-12):
      高速钢材料冷轧薄板和热轧薄板的价格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呢?
      同样1.0至3.0mm的高速钢板(同牌号材料,原素成分相同),凭什么冷轧会比一热轧一吨贵2000多块?
      原因在哪里?谁能从原料和生产工艺上帮我分析分析。最近为锯片铣刀原材料的订货大是纠结。
      我对炼钢和轧钢实在没什么概念,我的认识很白痴的,还是道听途说和在小钢厂看。
      热轧,冶炼方面具说就是普通钢加些合金成分,炼成钢锭,上锻压机锻打成形。
      轧形时就是把锻打成形的板加热,过输送带,输入压辊,来回多道滚压成形,千分表测厚度,厚度OK,整平测厚度,装箱。(听说大厂是用机械手往返接料的,我看到的就是两个工人用大夹钳夹着来回送料)。
      冷轧我没具体看过,具说是锻打料先进行酸洗,去氧化层,然后上轧机多道精轧成形。
      热轧高速钢板价格便宜,但厚度公差大,中间和两侧厚薄差很多,表面平整度差,良品产出率低,听材料商讲只有85%左右。
      冷轧高速钢板价格高,但厚度公差控制明显要好,中间和板两侧无太大公差。表面光洁度高,良品产出率高,基本无废品。
      看上去冷轧工艺比热轧复杂,但是成品产出率高,两相比较,成本会不会是差不了多少的?卖材料的厂商忽悠我?
      我主要是想提高锯片铣刀的产品质量,想用冷轧板代替热轧板。
      哪位大侠能解我疑惑?

网友A:
冷轧比热轧多处一道工艺,先热轧再冷轧,成本当然高了

就像你卖毛坯件和精加工件一样,成本是完成不同的,价格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但是冷轧的良品产出率高,热轧的良品产出率低,分摊下来,成本差别不该那么大啊。 毛坯和精加工件在这里比喻不合适,热轧出来以后,良品的光洁度和精度也不会比冷轧的差太多,可以说也是精加工件了

网友(点评):
冷轧只是比热轧多了道酸洗。轧板工艺复杂一些。

网友(点评):
冷轧的材料密度和机械性能要好些。热轧不用酸洗是因为在热轧过程中表面的氧化层会自动脱落。

网友(点评):
热轧是冷轧的上一道工序,过程远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冷轧要使用热轧的毛坯,虽说只有多一道工艺,但是有几十道工序,开卷、清碳、轧制、退火、精轧,好大一堆设备,去钢厂实习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
不懂。。。。等大侠。。。。

网友:
不懂,顺问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轧比热轧多处一道工艺,先热轧再冷轧,成本当然高了

就像你卖毛坯件和精加工件一样,成本是完成不同的 ...

就是没机会实习,只能来社区请教了,顺便问一下,热轧钢板不需要退火吗?
热轧高速钢和冷轧高速钢薄板(以400mm直径,厚度3mm为例),真空盐浴热处理至HRC64-65度后,两种材料的变形会有什么不同?哪种更容易整形?

网友(点评):
热轧可以退火,也可以不退火,冷轧时候,材料不退火精轧搞不掂。冷轧后的板又硬又脆,内应力大,热处理后变形更大些。盐浴已经达到重结晶温度了,变形一样的情况下,整形难度也一样

网友:
冷轧板是以热轧板为原料,再进行一道“冷轧”工艺而成,价格自然贵

酸洗的说法那是不对的,热轧板酸洗后叫做酸洗板

网友(点评):
我本来是不懂的,关于冷轧所得信息也是道听途说,只去过浙江的一个小型炼钢厂参观过,那里只有热轧

网友(点评):
大侠熟悉冷轧工艺的话,不妨讲讲,让咱长长见识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625 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看看吧

以我的知道的,热轧板用来钣金折弯确实不怎么样,回弹角度大,精度不好控制

工艺,咱还真不懂,只知道冷轧热轧那么回事

网友(点评):
我这里用的高速钢薄板不是用来做钣金的,是用来加工刀具的,我说的变形是在热处理后,整平,和精加工后再整平的,变形量小,整平花的工夫就小。

网友:
印象中高速钢不能冷轧吧。。。。。。。。。。

网友:
虽然我也不懂冷轧和热轧的工艺,但我可以给你说说冷轧和热轧板料的区别,冷轧板材质比热轧板好,像汽车的车身基本都是冷轧板。复杂形状的冲压件都用冷轧板,热轧板在拉伸时容易拉裂,冷轧板塑性高,热轧板强度高,必须酸洗。

网友(点评):
我的板材不是用作冲压的,是热处理后做刀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