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油在通过一定截面积管路时,即使压力再大其流速是不是有个极限值?

楼主(2011-12-12):
大家好:
      实际上我是个外行!设计遇到实际的问题。
想知道在这方面的定律或计算公式!
      就是液体不同粘度(密度)情况下,在一定的压力下,通过一定截面积时,计算其流速和流量?还有就是一定粘度的液体通过多大的截面积时,即使是再大的压力,其通过的流速或流量有没有极限值!
密度——粘度——压力——截面积——流量——流速、各项之间都是什么关系,是否有定律或计算公式?
       请各位专家老师,帮帮我!因为这方面没有学过,现学也来不及再加上年龄稍大,眼也花,脑也慢,请求各位老师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QQ:21748091、电话:18602424828、邮箱:guo-jie163@163.com

网友:
我只是学过这么课程,没有实际用过;
分两种,管子里面流的压力损失,还有就是节流口的压力损失;

两种的计算公式有一点不同,还有一个系数ε的确定也不同;
估计您指的的后者,后者的系数书上只说和节流口设计有关,接近与常数,这个我不懂。工程上,还是得请众大侠点播。

网友:
流速到一个水平,流体在管内就产生横向激波了,最终就发生阻塞效应了,流量就不会再增加了,这个与流体性质,管径,温度等等因素有关,要念流体力学了,

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查你那个行规,看多大管径对多大流量,想玩懂,只有念书,简单说几句,谁都不懂,

网友:
老叔,蛮多事情。别想简单了。这是一套系统的,有的职位。专门做这个。老叔,知道啥子是突变截面的能量损失么?
要是老叔能精确计算,那可是人才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这方面的资料
管路截面 压差 流速 黏度   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麻烦楼主 搞清楚了也告诉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