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径3毫米的不锈钢上,打一个2.1毫米的孔,哪种方法最快

楼主(2011-12-12):
在直径3毫米的不锈钢上,打一个2.1毫米的孔。 有什么好办法吗?快速的。

楼主:
多少转速合适。。。。。。。。。。。

网友A:
这东西要看你用什么设备,和什么刀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看你用什么设备,和什么刀具滴?

现在准备用台钻或者仪表车床。。两个都可以。  刀具的话我不太懂就是。买的普通钻头

网友:
普通钻头是不行的,不锈钢得用涂层的,楼主

网友:
端面孔?侧面孔?盲孔?通孔?

网友:
冲孔最快……貌似有这样的设备卖…不过你的孔和轴相比大了点,怀疑会断…

网友:
根据工件 的长度  用凸轮机 可以 一次性 加工好几个的

网友:
台钻就可以!简单省事!

网友:
2.1的孔是不是装弹性销的?如果上转钻床要做个工装,镶钨钢转套,用2.1的高钴钻,2块5一支。润滑液用菜油或蓖麻油分析醇,转数2-3仟,产量一天可以打个1000支以上的。要不上仪表车也可以,不过仪表夹头做好要下点功夫的,还要先转中心转,产量没有钻床高。但精度相对高些。

网友:
通孔的话,定制钢管,盲孔的话,看深度

网友:
你做一方体工装,在任一面开直径为3的通孔,在通孔的径向面开一直径为2.1通孔。虎钳夹紧,台钻钻孔。

网友:
外径3mm壁厚0.5mm的管截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