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电磁铁的吸力,困惑

楼主(2011-12-12):
小金属棒在普通电磁铁得电时可以感觉很强的吸力,比例电磁铁上却感觉不到,个人感觉不是控制信号小的问题。

求教了。万分感谢回答者。

网友:
比例电磁铁内部有限位片,大概0.5到1mm左右,是由不导磁的材料加工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吸合,另外比例电磁铁有漏磁通,是故意设计的漏磁通,所以它的吸力在吸合位置是远远小于普通的电磁铁的

网友(2012-03-06):
请问LZ下比例电磁铁的制作问题。

网友:
有长短,每一个电磁阀都不太一样。要控制好金属棒的长度

网友(2020-01-23):
比例电磁铁的吸力很小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同样比例电磁铁的控制电流也很小。所以直动式比例方向阀最大通径一般只有6通径,再大就用先导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