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程图中怎么把剖视图放在俯视图的上边啊!而且剖视图怎样才不会是倾斜的啊!

楼主(2011-12-12):
正常的话剖视图不是在俯视图上的吗?怎么搞不过去啊,而且剖视图怎么像是转了135°!

网友:
首先将剖视图与主视图解除关系,再移动

网友A:
你是用三维软件画的?

网友:
旋转剖的第一条剖切线选择很重要,直接决定剖视图的角度,楼主多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三维软件画的?

是啊,SolidWorks画的啊,画成以后生成工程图啊!

网友:
可以解除对齐关系!
然后点住剖视图可以随便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