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ф9孔内1.1宽的槽深度如何检测

楼主(2011-12-12):
各位大侠,
ф9孔内有1.1宽的槽,其深度80,如何检测槽的深度?目前的单钩深度尺宽度至少14mm宽(还不算单钩探出的宽度),无法进入。
求解答?
谢谢!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1.1的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没有依据随便搞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1.1的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没有依据随便搞的么?

刚才说错了: 更正-----卧式加工中心,先钻孔、镗孔,再用铣刀插补铣出1.1的槽,而后铰ф10H7。

楼主:
改单钩深度尺吗?通过什么方法呢?

网友A:
宽度怎么把握?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深度不好测量呢?有图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度怎么把握?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深度不好测量呢?有图纸么?

加工局部图纸:

这是其中一个槽的视图。
这把尺子希望继续测量其余直径孔的台阶深度。

楼主:
加工按时先对好刀,然后按图纸深度要求进刀。这个深度和宽度如果不用尺子检测,真的不好确定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工局部图纸:

这是其中一个槽的视图。

还真的不好测量啊,加工的时候只有一个大概的深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的不好测量啊,加工的时候只有一个大概的深度吧

是啊,现在的样件只能切开去检测。可批量后,不能每个班次都切开阿,成本受不了!

网友:
是啊,这个零件时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
液压阀的一个壳体。用户要求必须有测量手段。

网友(点评):
最近忙,过几天给你做个方案,深度测量精度要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液压阀的一个壳体。用户要求必须有测量手段。

先谢谢斑竹了!精度达到+/-0.03就行,如果达不到,+/-0.05似乎可以接收.

网友(点评):
精度没问题,周一给你回复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等您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