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簧怎么画?

楼主(2011-12-12):
请教这个弹簧怎么绘制,给出目录树,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09版SW做的

网友(点评):
什么版本的?打不开

网友:
我想楼主想要的是两头是平的那种吧?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利用螺旋线投影··························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B:
所用软件为SW2010主要运用了草图命令中的交叉曲线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09版SW做的

谢谢,就是这个!!!!!!!!!!!

网友:
基本原理就是在旋转的曲面上画投影曲线来完成这个曲线。最后达到扫描的迹线

网友:
楼上的小车整的不错,有机会教教我咋画。

网友:
哪个小车有档吗,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没有人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2012-05-05):
下载看看,曲面我都怎么懂,

网友:
还拿一分走人。

网友:
楼主要的是两头是收的那种弹簧。

网友(2017-02-15):
引用 网友B:
所用软件为SW2010主要运用了草图命令中的交叉曲线命令

怎么画曲面的  老是整不出来呢

网友(点评):
画一条线沿着螺旋线扫描出来的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