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型齿轮是如何做出来的?加工工序是怎么安排的?

楼主(2011-12-12):
     如题。想知道大中型齿轮是如何做出来的?加工工序是怎么安排的?

谢谢。

网友A:
我见过直径12m的齿轮 是把一个齿轮分成4份  做好每个弧的轮齿以后 再拼装一起 组成一个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直径12m的齿轮 是把一个齿轮分成4份  做好每个弧的轮齿以后 再拼装一起 组成一个圆

          哦,那么大的啊,我还没接触过呢!

网友B: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本页实习到工厂去看到过,大家伙都是分割后加工的,然后用螺栓连接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本页实习到工厂去看到过,大家伙都是分割后加工的,然后用螺栓连接起来的

           那么大的齿轮的详细加工工艺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组焊件呢?求加工工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大的齿轮的详细加工工艺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组焊件呢?求加工工序?

当时也只是走马观花,再说工艺别人也不给我们看啊,呵呵,但是可以跟你说我见过的都不是组焊件

网友:
加工工艺是
铸造成2个半圆。上落地镗床 进行合口。
上立车。加工半成品。放置一天。自动变形。
精车。然后上。齿轮开坯机。开完批。上滚齿机。加工完毕

网友:
3-5米的我见过
锻打件过来上立车粗加工—立车半精车—热处理调质—精车—上滚齿机—热处理淬火—回火—磨齿机—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