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油箱中的隔板问题

楼主(2011-12-12):
我厂拟对液压试验台增加过滤器,但原油箱没有分清油区及浊油区,我想在油箱中间增加隔板,现在的问题是:隔板是否需要加过滤网呢,还有隔板怎么固定比较好,是焊死还是插入式呢,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加过滤板较好,用插入式的,在清理更换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隔板还要有过滤作用?那过滤器干嘛去了。

网友:
有条件就加过滤板,没条件焊死也行,

网友:
加滤网的好处就是他可以对油中空气析出。

网友A:
1)下半部隔板焊死,让油从隔板上部翻越,可以很好分清浊区和清区。
2)上半部做插拔式的滤网板。做时注意:滤网板必须是插拔式的,以方便日后清理更换。另:滤网板和下部的隔板必须有一定的重合区域,从油液的流动方向上看,滤网板应位于下部隔板之前,以保证滤网上滤下的渣滓杂物能够掉落到浊区而不是清区。

楼主:
感谢各位社友的及时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下半部隔板焊死,让油从隔板上部翻越,可以很好分清浊区和清区。
2)上半部做插拔式的滤网板。做时注意 ...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在油箱里加隔板两种都可以,加隔板可以把回油区的气泡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