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系统固定循环对话式编程,紧急求助

楼主(2011-12-12):
西门子840D系统里面的固定循环对话式编程,能否用FANUC系统里的编程方法编程?

西门子840D系统里面的固定循环对话式编程能否用FANUC系统里的编程方法编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西门子里的对话式编程没法用电脑编程(客观原因我就不说了),现在想用FANUC的方法编,不知能否行的通?或要改哪些参数?例如(西门子里的打孔循环CYCLE 83..........;FANUC里是G83 X  Y  Z  R  Q  F) 。现在想用FANUC的方便一些电脑编程,现在我都急死了。跪求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没用过,但作为如此成熟的系统不可能不能用离线编程的。
所谓的对话式,最终工艺参数还是要体现在系统变量中,仔细看看那些循环的代码,有讲的。
日本系统和欧州区别比较大,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西门子循环的原代码是可以看的,看懂了,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眼时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