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气缸带动两个轴承座上下运动,怎么保证同步问题?

楼主(2011-12-12):
两个气缸带动两个轴承座上下运动,怎么保证同步问题?

网友:
用两个电磁阀分别控制两个汽缸,电磁阀电源控制共用。

网友:
只能把二个轴承座安到同一个支架上。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结构可以参考。
齿轮齿条决定了轴两端同时动作。

网友B:
用两根导轨或直线轴承什么的不是比齿轮齿条好?

网友:
用一个气缸带动一个支架,支架带导向,把两个轴承座固定在这支架上

网友:
这个需要考虑到承载能力!!齿轮齿条结构稳定些!!

网友C:
除了从机械上考虑,还可以从气缸的进气源考虑,将两气缸的进气路连通,在两气路上产生压差时可以自动调节,保证进气量相差不多,再配以大家说的机械上的强制限制,应该不会花很多钱的。

网友:
总觉得有点不靠谱,气体是有很大压缩空间的。

网友:
楼主要明白,两个气缸的绝对同步是困难的,只因气体是可压缩的,即使是规格完全相同的两个气缸,给定同样压力、流量的气体,由于内部摩擦、外部阻力的差异,都可造成不同步。所以,对同步要求严格的地方是不能采用双气缸结构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对同步的要求是多少?压辊两端的位移差最大是多少?
只有知道楼主的技术要求,才好决定采用哪种同步装置!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采用调整两气缸的进气量和压力来实现同步,要求高就采用机械硬同步的办法,如果要求很高就不要用气缸啦!气体的压缩比很大的,不好控制的啦!

网友:
导轨加限位不知道可以不? 下气缸的话 貌似光电不好使。大气缸还可以

网友:
还是做个支架或者是齿轮齿条控制同步,气体会压缩不是很好

网友: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做一个支架,将两轴承座都固定在支架上,然后用气缸驱动支架

要两个气缸同时运动,基本上保证不了的,

不说别的,最少要保证两气缸的气压和气流一样,这个很难实现

网友(2012-06-29):
四楼的方法不错,记得论坛里有一篇帖子好像是讲剪板机的
上面用了一个扭轴同步,应该也可以借鉴。

网友:
两轴承座安装到一个架上,气功推动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结构可以参考。
齿轮齿条决定了轴两端同时动作。

两个气缸同步性不好就会造成震动

游客

网友:
恩,似乎是个问题啊!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加电磁阀控制应该可以达到同步。

网友:
结构不做调整的话,就该用电动缸吧,控制保证同步

网友:
如果同步要求很高的话,最好还是考虑用一个气缸,

网友:
考虑气缸伸出杆用浮动连接

网友:
新气缸实现同步容易,但时间长了,随着气缸的磨损,要同步就有难度了,但我们可以换气缸,我一般都是把气缸修好,继续同步

网友:
看你是需要只使用它们的同步功能还是有时候也需要分开用了

网友D:
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气缸   然后在吧气缸连接部分做成可调节的   个人愚见

网友(2017-02-15):
气缸难有同步的

网友(2017-06-16):
用一个换向阀控制,然后加同步阀

网友:
气缸不像液压缸,完全同步是不容易实现的。简单点就是一个电磁阀用三通控制两个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从机械上考虑,还可以从气缸的进气源考虑,将两气缸的进气路连通,在两气路上产生压差时可以自动调节, ...

这很难调把

网友E(2018-01-04):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气缸   然后在吧气缸连接部分做成可调节的   个人愚见

这个确实是愚见,因为我这样愚过,不合适,一旦那端有阻力,立刻向另一端使劲。

网友F:
双气缸的同步性毋庸置疑,即使用一个电磁阀,也是不能达到很高的标准,但有些结构就只能使用双气缸的结构,所以,只能选用机械结构保证同步,不过这样,可能对气缸的寿命有一定的影响,至于之前有评论提过的双齿条或者导轨,其实都可以,都能实现同步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是愚见,因为我这样愚过,不合适,一旦那端有阻力,立刻向另一端使劲。

两侧都加限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两根导轨或直线轴承什么的不是比齿轮齿条好?

齿是同步,滑轨是导向,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气缸的同步性毋庸置疑,即使用一个电磁阀,也是不能达到很高的标准,但有些结构就只能使用双气缸的结构, ...

这个解释还差不多

网友:
竟然有一大半回帖不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