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折边辊轮轴上的反作用力和钢带需要的牵引力,求助

楼主(2011-12-12):
如图示的一个折边设计,需要求辊轮轴上的反作用力Fr和钢带需要的最小牵引力F的大小,已知数据都是图上字母示意,辊轴处滚动轴承摩擦系数u(无单位),辊轮与钢带间的滚动摩擦系数f(单位:m),速度v方向上的定位导向问题不计。
这里小弟有几个问题:1.物理模型的选取。能不能用悬臂梁的模型来算?这里是塑性折弯。 2.辊轮与钢带的接触面尺寸确定。《摩擦学原理》上有金属材料圆柱面与平面弹性接触的接触面尺寸的算法,这里的情况能否用? 3.辊轮与钢带之间的摩擦,因为是牵引力拉着钢板前进的,这里既存在滚动摩擦也存在滑动摩擦,摩擦系数取值?

网友:
提出一点疑问,带料被折弯时.在带料的来去方向不会给辊子一个载荷吗?这个载荷也不小,LZ似乎不考虑它.愚见,请LZ海涵.

网友(点评):
这个力是和辊子给钢带的造成的阻力是相互作用力的关系,现在的目的是求出这个力的最小值,也就是平衡状态下的值

网友:
悬赏100积分。

这是我的哈工大校友呢,看来把高手也难倒了?

网友(点评):
多谢老鹰师叔大力支持!~=。=~

网友(点评):
师叔 是不是把悬赏分再翻个个啊?我HOLD不住了。。。三天白了一。。。根头发

网友(点评):
好,500积分。

网友(点评):
您是我亲叔啊,眼泪花花的,等俺结婚了一定带俺媳妇来北京看望您老人家。太谢谢了

网友(点评):
刚刚我这搞钢结构的老师傅给了个建议,钢结构翼缘的宽度是和厚度有关系的,有经验数据,原理是腹板支撑力的影响范围,我这个下压力如果用这个理论确定了范围就可以按照悬臂梁来算 还是请懂行的评价下 行不行得通吧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那个折弯的力,是否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
0滚压线?????????

网友:
钣金设备 辊轧机?

网友(点评):
差不多 但是板厚不变的

网友:
看看这本书对你是否有参考作用: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583

网友(点评):
权限太高,下载不了。

网友(点评):
你给我个联系方式 我给你传个完整版的 就一个PDF文件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建议的资料很有用 正在细看 只是电子版看着麻烦 不大能进入状态

网友A:
你不能老点评,这样别人无法回复你了,也顶不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老点评,这样别人无法回复你了,也顶不上去啊。

老实人啊。。。怕被误解刷威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老点评,这样别人无法回复你了,也顶不上去啊。

刚刚我这搞钢结构的老师傅给了个建议,钢结构翼缘的宽度是和厚度有关系的,有经验数据,原理是腹板支撑力的影响范围,我这个下压力如果用这个理论确定了范围就可以按照悬臂梁来算 还是请懂行的评价下 行不行得通吧
另外我下午用ansys验证一下上面假设看看

网友(点评):
悬臂梁是建立在材料力学小变形理论基础上的,而你这冷弯成型是大变形,用不了。

网友(点评):
一涉及到塑性变形就头疼了,除了实践就是虚拟样机和经验数据。目前只有虚拟样机有可能实现,但是要动起来恐怕得用ADAMS做了,这个我真不会。。。柔性体只听过没弄过,我凌乱了

网友(点评):
ansys用了吗,我见过用ansys模拟金属波纹管成型,但没看懂(汗),但你用adams模拟有困难,因为这里有材料大变形,运动仿真不管

网友(点评):
adams没用过,就知道适合运动仿真,ansys我用的是workbench,约束不到位,得到结果不合适,头疼中。。。

网友:
      专业性太强。。。 理科从未及格的飘过。。。

     辊子要加工么。。。?? 这个俺会的

网友(点评):
方案尚未确定,暂不考虑加工的事,这个加工我们有固定的厂家,也不是我能左右的。不过我有个包胶的辊子你如果能做给我报个价:表面包胶材料是聚氨酯,进口料,抗压强度要求不低于150MPa,表面摩擦系数0.4以上。

网友(点评):
胶层厚15mm(单边),内芯钢筒直径406mm,厚28mm,是机械手册上的标准无缝钢管,两端出轴直径160mm,长约300mm

网友(点评):
还不知道你是那里的呢

网友:
这方面不是太懂,看来这500积分是得不到了。

网友B:
两个辊轴相向运转时不就把钢板带进去了,还需要拉力F吗?

网友(点评):
驱动不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辊轴相向运转时不就把钢板带进去了,还需要拉力F吗?

是的,传统的校直辊和夹送辊是自带驱动,但是我这里只想单用一个夹送辊,所以折边这里就是被拉弯曲变形,没有动力,也就要计算需多大的牵引力,最终来确定夹送辊的动力需要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传统的校直辊和夹送辊是自带驱动,但是我这里只想单用一个夹送辊,所以折边这里就是被拉弯曲变形, ...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网友:
拿楼主的示意图,做个模型练练手

网友(点评):
能做动态仿真求出我要的数据么?

网友(点评):
麻烦,因为SW这玩意的动画只能针对刚体的,网上所谓的钢绳绕滑轮用的是方程式改变绳长,利用人眼错觉形成动画。其实我做的也不完全与实际一致,只不过看上去是那么回事。

网友(点评):
sw的simulation不支持大位移。用deform或者Simufact.Forming应该能分析这个数模。

网友(点评):
谁说的,你鼓捣过SW的simulation吗?大位移是支持的,但没有工艺仿真的功能

网友(点评):
咱能不用SW做么。。。我用ansys和SW对过简单零件的分析对比,不说结果,从可操作性和前期的处理上就差了些,用SW建模就行了,分析还是让ANSYS来吧

网友(点评):
ansys的网格种类多,但选择面加载载荷和约束时麻烦透顶,根本没法与SW相比。ansys适合做非线性分析和热应力分析以及各向异性材料的分析

网友:
纵缝咬口机。。。。。。。

网友: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才知冷弯和轧制根本不一回事

网友C:
可惜年末太忙了,就算是500块钱,也没法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建议看看钢件冷弯的资料,可以近似计算。如果你不怕麻烦,也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计算弯曲形变能是多少。应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的,这几天求助时间,你应该可以搞定了。
这一块没做过,但是也无非是应变能难算一些。你可以现根据材料力学的假设(并不是都不适用大变形的),计算出来每个界面的应变,根据完全弹性阶段做的功,塑性阶段做功,强化阶段做功,让俺后计算三者之和,从理论上应该可以。
一点愚见,如果错误,敬请指教

网友(点评):
你说的我想到过类似的,用变形能法,莫尔强度理论,不过得自己推导公式

网友(点评):
直接用功的定义也可以

网友D:
随便算下,钢带(假设是Q235)

σb:材料抗拉强度
h:板厚
r:弯曲半径(假设r=0)
B:弯件宽度(由于是连续折弯,所以取宽度为v<单位m>,时间为一分钟)
K:安全系数(一般取1.3)
Fb:折弯力
则 Fb = 0.6 K B h^2  σb  / (r+h)
又这是辊轮成形,所以可以不计辊轮与钢带间的滚动摩擦系数 f 。
因此,Fb 就是最小的 F 。

因只单用一个夹送辊,所以要算夹送辊与钢带的摩擦系数和正向压力,必需大于Fb ,这个就不是1#问题所要回复的部分。

网友(点评):
补述:还要加上辊轮前被拉动是材料长度之总重量。

网友(点评):
这个重量是反映在夹送辊的拉力上,也可以认定是折弯之外的附加力,要记入F 里头的。如果还有被动放料架要拉,则这部分也要计入F里。

网友(点评):
这里是弯曲或者类似于剪切,考虑不到抗拉强度上去。

网友(点评):
弯曲和剪切差异是很大的,虽然剪切强度低于抗拉强度,这个案例还是该用抗拉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年末太忙了,就算是500块钱,也没法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建议看看钢件冷弯的资料,可以近似计算。如果你不 ...

前段时间看了扩径机的资料,仔细看了塑性变形的相关,目前的情况肯定已经进入塑性变形阶段了,所以弹性做功好算,但是是否已经进入了塑性变形的强化阶段?强化阶段与你说的塑性阶段之间的界限如何区分? 我们在扩径机的计算中只将数据控制在塑性变形开始时存在的屈服平台末端,就是说不进入强化阶段,这个屈服平台的形变量有一般的经验数据,所以相对有个限制,但是强化阶段的变形和加载的历史,速度等都有关系,就是说强化阶段做功是不明确的。这个怎么算?

网友:
我现在也在寻找这方面的资料 找了一些 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有一个重复了 如果下载的话请注意

网友(点评):
这资料对这个问题应该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资料,明天再给分,今天的分用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看了扩径机的资料,仔细看了塑性变形的相关,目前的情况肯定已经进入塑性变形阶段了,所以弹性做 ...

看试件曲线,由此确定,每种材料是不同的。加载速度是有影响的,如果很快,即使没有达到塑性强度,也会产生塑性应变。但是对于大的应变,此种影响会小些。不是科研,工程要求不是太精确。
你可以根据样件各个截面的型变量,注意根据弯曲经验判断塑性区域。从而可以得到最终的变形结果。比较好的是这个变形结果是逐渐增大,直至停止弯曲的,也就是说,结果就可以反映过程,中间没有反复做功。
没有强化阶段,就更好办了。还有,建议你看看冷弯资料,那里的公式或许对你有用,建一个模型,工作量大不说,不经过修正,准确度并不高。对于临时使用,或者说急用,并不合适。如果以后经常算,可以建立模型,然后对自己的模型进行经验修正。

网友(点评):
强化阶段,以及这里没有提到的回弹阶段,是否需要考虑,其实还有待实验的验证,如果只是一味为了应付工程产品的设计,那只要在安全系数上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冷冲压模具设计中的设计计算也可以借鉴过来吧

网友(点评):
回弹是一个因素,影响需要过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算下,钢带(假设是Q235)

σb:材料抗拉强度

矩形截面的塑性弯曲力矩求解
Ms=(σs*bh^2)/4,曲率半径可以暂设为(r+h/2),
这里不能用σb  ,我要的是塑性变形,辊压变形弯矩和力的求解公式的出处来自《轧钢机械》;
如果能用这公式直接算那就不是上面我这个折边情况,那个适合的情况是矩形截面板辊压变形,即弯曲变形。
我原先说要求辊轮与钢板接触面的尺寸也就是为了得出形变截面的尺寸,这样就能利用上面这个公式了。
如果辊轮两边没有连续的钢带影响,是能直接用上面这个公式,但是前后钢带是连续的,这个情况比较像多辊校直机,辊子两侧的钢带对辊子都有一个反弯力矩,所以俺头疼了。。。
这个问题我还是想用我们做钢结构的老工程师提出的那个确定工字钢翼缘长度的原理,即支撑力影响范围这个概念,利用钢结构上的经验公式确定辊子下压力的影响范围,这样弯曲变形截面的宽度也就可以得到了。

另外这里虽然是辊轮成型,但是不是辊轮驱动,还是靠辊轮切线方向的外力牵引拉钢带进入辊轮发生形变的,所以要计入表面滚动摩擦和还可能存在的表面滑动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试件曲线,由此确定,每种材料是不同的。加载速度是有影响的,如果很快,即使没有达到塑性强度,也会产 ...

塑性形变这块内容我没有多的接触,是上次做扩径机的时候看了点,参考了两本弹塑性的教材,不具备利用相关塑性变形的原理参与计算的能力,只能大致有个判断。所以还是以做工程的态度,参考冷弯的材料,找经验公式来做这个。 最初我是找不到适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模型,确切的说是力学模型。所以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下,因为这个工况和我们的另外一个设备很相似,不过那是带回转的折边,目前市场上也有成熟产品:扳边机。如果能解决这个,那么扳边机的算法也就出来了。我再继续看看大家推荐和手头的冷弯资料,手上其他工作还有,所以这两天没有全部都在搞这个,更新回复慢了。谢谢大侠帮忙!

网友(点评):
弹塑性理论解是很麻烦的事,很多人都搞不定,我也是绝大部分方程都搞不定。只要理解了就可以了,理论解是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的。没必要每次都得用理论解,只有提出一种模型的时候需要,其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矩形截面的塑性弯曲力矩求解
Ms=(σs*bh^2)/4,曲率半径可以暂设为(r+h/2),
这里不能用σb  ,我要的是塑 ...

俺是用微分思维在看待这事,在瞬时,连续成形和分段成形是一个概念。形变截面的尺寸在成形完成前就存在,尔后只是保持存在,在瞬时,可以不再计入。

实际辊轮与钢板接触面的尺寸不容易确定,因此以v和时间来替代。

不是辊轮驱动,真要计入滚动摩擦,就把辊轮轴承的摩擦给计入即可。

辊子两侧的钢带对辊子都有一个反弯力矩, 这只会造成钢带在连续成形过程中的跑偏。

再,如果您这是做学术论文,则您的考虑部分是必要的;如果您是做生产用的计算,则可以将范围扩大在安全区里就成。毕竟在生产过程中的变数会比设计时要多,为保证机器能有效运作,则安全系数必需有的。安全系数加上后,精算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俺是在工厂干活的,想法就会偏向实际运作的顺畅和稳定。不会很精细的要求到那种近似学术的数据。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 这是一个结果量,工程分析只需要考虑结果便性能就可以了,其他损耗可以以安全系数计算。细致的计算以后可以慢慢搞。但是最好不要留在那不做。

网友(点评):
不管工程还是学术,都是有安全系数的,而且都要有一定的设计计算在里面,没有一个准确的计算,那设计出来的东西自己都没谱,所以不管是工程还是学术,准确计算是有必要的,只是工程应用上,安全系数放大了些而已

网友(点评):
个人见解,不对之处,恳请谅解。

网友(点评):
准确计算,精确的数据,可以更明确清楚临界点在哪里,只有好处。管理上有28定律,是否需要要求到那20%也要达标,就是取舍问题。俺已表明俺在工厂干活的,不会勉强要去把那20%也给达标。

网友(点评):
写论文时,就得写精细了,这样专家们就不好说什么了,哈哈。作工程,还得考虑其它因素,比如成本、时间

网友(点评):
可以先预估影响量,对于影响较小的可以忽略,按照经验,包含在安全系数里面就可以了。工程应用需要考虑成本。

网友(点评):
不错,数学的思维比公式本身更重要,可惜没法加两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是用微分思维在看待这事,在瞬时,连续成形和分段成形是一个概念。形变截面的尺寸在成形完成前就存在, ...

您用V和时间来确定变形截面的尺寸和我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B的尺寸和瞬间这个概念有没有矛盾? 我现在比较倾向于以正压力的影响范围求变形截面尺寸这个办法。确实是工程上的事,我原先想复杂了,因为有些概念没有理清。其实实际的情况是,板厚1.5mm,轮子直径60mm ,折边L=8mm,折边的力相对总的夹送辊的驱动力来算占有的比例很小。我这样追究是为了得到一个模型来计算另外一个设备:扳边机。扳边机的工况是折边的同时有慢速的回转运动,这个工况是折边的同时在直线运动,相当于半径无穷大的回转运动了。谢谢~

网友:
用ansys作前处理时,选择面加载载荷和约束是件麻烦的事,因为根本选不中自己需要的面。如果ansys可以接受SW的前处理文件,自己做后处理就方便多了。闲言少叙。
SW虽然没有大变形处理,但有大型位移功能,所以我对钢板的折边变形做了简化,如图
折边肯定从板边开始的,红色箭头为辊轮轴施加的使钢板变形的力,这个角变形折弯了,这时牵引力推动钢板移动,这个力持续作用,就折边了。那么就求出这个力的大小。绿色箭头为约束,相当于压辊压在钢板上。
有效果吧,当然这个载荷小了,所以变形不显著,而且实际辊轴压钢板时是个曲面,实际变形比这个复杂多了,但用力学简化思路就相对容易些。

网友(点评):
俺今天的评分用完了,要不肯定给你上分,明天补。很不错,辊轮对钢带的约束方式给了我提示,我想可以用到ANSYS中去,用ansysworkbench做,不会选不中自己需要的平面的,即使是一个平面中的某一部分也可以用平面印记

网友(点评):
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单元

网友(点评):
我想求的有压辊的压力和板受到的牵引力,折边形变反而是知道的,这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的在ANSYS中的思路是凑出形变量,看对应的压力值,你这里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点评):
SW有单元划分么?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使用ANSYS,应该选用壳单元,注意选择单元编号,有的不适合大变形。边界条件加位移。

网友(点评):
ANSYS好久不用了,估计我都不会操作了。SW这个也应该可以做,但是你要买非线性的插件了,可能比较贵。好像sw在防盗版这一块做的比较好一点。难找

网友(点评):
表消遣俺。。。机械中的灰常新的新兵蛋子。。。

网友(点评):
楼上那句是回复楼下评分里的那句“老师”说,没想到会在这里的。。。楼上的楼上都表误解

网友(点评):
SW的网格划分有两种:一个是标准网格(2011版以前的默认网格),一个是基于曲率的网格(2011版以后的默认网格),比那些专业的网格种类是少,不过选择面,或者用分割线分割面并加载载荷和约束时非常方便,所见即所得

网友(点评):
ansys11以前的版本都是那种很土的界面,完全用ansys建模,新手不行,但如果用输入的中间格式文件,选择面时简直就是噩梦,听说ansys11之后的版本有workbench界面,操作起来很方便,不知哪位大侠能否提供破解版下载

网友:
B的尺寸和瞬间这个概念有没有矛盾?

B的尺寸是计算必要参数;
瞬时,是为了厘清分析问题。

网友(点评):
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理清问题,还有就是过程中的非势能转化和非塑性变形做功的考虑,比如热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如冲击后以波的形式释放的能量,接触问题(摩擦),不过感觉这一块可能比较麻烦,立即做划不来。

网友(点评):
你提到热问题,的确应该存在,摩擦生热,还有金属在塑性变形时克服分子力也要释放能量,这个可以忽略吧

网友:
沈石头 老师,研究的如何了啊?等待结果中哈。

网友:
楼主找找《冷弯成型设计软件》(DataM Copra RF v2005 SR1),我以前看过但没用。应该对楼主有帮助的。下面是软件介绍的网址http://www.verycd.com/topics/222504/         我下载过的,可能在我以前的电脑里,有空我再找找。

网友(点评):
多谢了,如果有能安装的源文件麻烦给我发一个,看链接网页上的评论貌似安装不能用的问题很多。我的邮箱: yanyongshen09@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