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温度过高是什么原因,是怎样产生的呢?

楼主(2011-12-12):
油箱温度过高是什么原因,是怎样产生的呢,各位懂的前辈详细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油泵在带负载工作时,产生热量,以及液压油循环产生热量,导致液压泵发热。温度应该控制在60°左右!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系统设计冷却能力不足;
2、溢流阀压力设定过低,导致一直油液溢流,产生大量热量(如主泵出口的溢流阀);
3、冷却系统故障;(如电磁水阀烧坏等)
4、温度点设置有问题,温度联锁条件设置不当;
等等

网友:
你的是什么油箱,说清楚点。。
什么机床,,,,说清楚才好分析啊,。

网友:
主要是溢流阀和油泵产生的热量

网友B:
油液的使用温度控制在30至50度之间比较好,温度低一点对元件寿命有好处,但是不能太低。有些特殊情况也需要参考油液的使用说明。我常用的是N46抗磨液压油。
排查顺序:
1)先查控制程序是否正常。是不是油箱电加热器错误的启动了?是不是冷却水电磁阀失效了导致冷却水断水?油箱的冷却循环泵运转正常不?
2)再查系统压力设定是否正常。如果你使用的是柱塞式恒压变量泵,那么溢流阀的压力必须调的比油泵的设定压力要高才行,以保证恒压变量泵在系统没有动作的时候斜盘能够归零——泵没有流量输出,温度就不会升高。(如果你的系统是定量泵,请忽略此条)
3)如果你的系统用的是定量泵(例如齿轮泵或者歪脖子柱塞泵),油箱温度过高可能是如下原因造成的:A.系统溢流阀小了(通常会烧损溢流阀).B系统冷却能力不够(见下一条分析)
4)系统冷却能力不够。
   检查一下是否有什么外部热源导致油箱升温?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冷却器(热交换器)的冷却效果如何。用手摸一摸、测量一下进出水管的温差。摸一下、测量一下进出油管的温差。看是否正常。
   核算冷却器的冷却能力。
5)系统温控点设置不正确。
   注意调整温控点的常开/常闭状态(有的叫开口方向),这个设错了很麻烦,系统乱成一锅粥。

网友:
油箱本身也应该能散一部分热,如发热量大,只能再加各冷却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液的使用温度控制在30至50度之间比较好,温度低一点对元件寿命有好处,但是不能太低。有些特殊情况也需要 ...

请教下,第二点,你说的是马达O排量,泵就没说流量了么?我觉得泵空转并不是没有流量,而是没有负载。但虽然不做功了,但是由于沿程压力损失,油液还是会发热。

网友:
一、邮箱温度过高的原因:
1、系统压力调得过高
2、邮箱容量不足
二、解决方法
1、设置换热器,将邮箱热量用水进行冷却
2、或者设置风冷机构(效果差于换热器水冷)
3、可能的前提下,降低系统压力
4、或者增大邮箱容量(效果可能会有所改观)

网友(2012-08-04):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系统设计冷却能力不足;
2、溢流阀压力设定过低,导致一直油液溢流,产生大量热量(如主 ...

为什么溢流阀压力设定低,油温会升高,刚接触液压,能解释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