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一般的数控车削用什么冷却液?

楼主(2011-12-12):
   各位师傅你们好!本人接触这个行业很短,对于 冷却液,更是知道的很朦胧。在此想请教大家:
一般车铝用什么冷却液,(用乳化油加水,有人说对机床的导轨损害比较大,床子易生锈)
用切削油可以吗?  另外,切削油(美孚424的油)一般是加工什么材料用的?
  在此  感激不尽!        (问题问得很小白,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加工铝合金用油性切削液的效果才好,因为铝合金软,易黏刀,油性的润滑性好,不容易产生积削瘤,加工出的表面光洁度高,刀具寿命长,而且现在用的切血液配方里都有防锈剂,不管什么机床都怕锈,所以这点你不用担心的

网友(点评):
谢谢了,另外请问切削油主要是加工什么材料的,不加水的那种

网友:
日本加工铝制品我看都用切屑油的,我们单位这里用水溶性切屑液

网友:
也许人家压铸件好的原因,我还见到日本本国都是干切,估计人家刀具也比咱们好,金刚石刀具我看国内很少干切

网友:
用国产金刚石刀,压铸铝件干切加工超过10年的我走过………完全符合ISO14001和欧盟RoHS规定……不用清洗,拿把气枪就搞定……

网友:
现在国内加工利润利都薄 ,用纯切削油一般的厂家都负担不起,成本太高,现在较为普遍的是用油性的原液和水配比成乳化液使用

网友:
这样做一般零件的光洁度都能达到要求,我觉得满足技术要求就好了,盲目的想提高精度不光是没有意义,而且浪费资源

网友: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网友:
我们用的就是油性也,加水

网友:
我们这用的美孚的,具体型号没记,也是要加水的哦。车铝光洁度1.6没问题。

网友:
我们厂里一般都是油加液。

网友(2012-02-02):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水或者乳化液

网友(2012-04-28):
油性的原液和水配比成乳化液使用

网友:
就用最便宜的乳化液啊,不是做高精度的活,没必要用好的切削液的,加水时兑浓点机器不会上锈的,

网友:
上海的宏浮30AD切削油,# o9 }3 V3 L9 r5 e3 D

网友:
我个人的观点是用煤油切削。。。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美浮的还是常用的

网友(2013-01-16):
配比和要达到精度对应的  不是越纯越好 有时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