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高手,车24的孔,切削量保证在0.2-0.25

楼主(2011-12-12):
请教,用数控车床车24的孔,切削量保证在0.2-0.25,一般都能保证在0.02的精度范围,可是有些时候
做着突然就小了0.06-0.07,这样就超差了,过了一会有回到了原来的正常尺寸了。

检查车刀头无磨损,无积削瘤,冷却水使用正常,大小托板均无松动,丝杠也无明显磨损,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平时都很准,就是会突然小,过会儿又正常,会不会是连接X轴丝杠的轴承有问题?

网友:
什吗设备?什么车刀(刀杆和刀片)?加工什么材料? 用的什么参数?

网友:
怀疑余量太大 导致让刀  孔深几何????

很凑巧 我以前干过24的孔 铸钢和锻件 只要粗镗余量准 从不出现突然偏小

网友:
请教,用数控车床车24的孔,切削量保证在0.2-0.25,一般都能保证在0.02的精度范围,可是有些时候
做着突然就小了0.06-0.07,这样就超差了,过了一会有回到了原来的正常尺寸了。

检查车刀头无磨损,无积削瘤,冷却水使用正常,大小托板均无松动,丝杠也无明显磨损,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平时都很准,就是会突然小,过会儿又正常,会不会是连接X轴丝杠的轴承有问题?

这种情况是分析不出来的,我不是搞数控的,从机床方面分析下:"小了0.06-0.07”车内孔的话,说明你车掉的量少了,在没有工件图的时候有几种可能:1.工件刚度不足;2.刀具刚度不足;但你要不是车长的空心轴的话,明显车出的是锥才对,也不会突然变化,还能恢复;所以我认为是热变形的可能性比较高,当主轴轴承预紧不合适或缺乏润滑时,主轴会有热变形;当导轨缺润滑或进给负载太大时,导轨丝杠都可能会热变形。连接X轴丝杠的轴承反而没可能:你车内孔怎会和X轴丝杠的轴承有关?z轴丝杠的轴承有没有问题不能排除。
还是推荐你检查下发热的问题吧。
其实以上的也能肯定,从经验上说0.06-0.07太多,真不知道什么造成的。“过了一会有回到了原来的正常尺寸”基本能排除电气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上几位分析的很到位了,我以前也遇过,跟龙九的现象一样,有时粗镗余量多了少了直接影响精镗尺寸

网友:
余量不均或材料硬度不稳定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刀架的问题。

网友:
我这里车20的孔 长180 刀杆很长 公差在正负0.03 是铝活 刀杆太细 转速很慢 还得拉屑 只要中途一断屑 就废了 一般也是很不稳定 粗车留量不均关系很大

网友:
工件受热膨胀会不会,不然怎么后来又变正常了。就算冷却正常,总还是处于受热状态

网友:
建议你检查X轴丝杠联轴器端的锁紧螺母是否松动,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车的是45号钢,直径24,长度14,尺寸不准时也没有锥度,主轴正转转速2000,加冷却水,联轴器螺丝无松动,大托板螺丝无松动,可还是会小0.06-0.07,过会又正常了,每次都发生在做了半小时货一小时后,机子热的时候?

网友:
很有可能是机子预热问题  我在北方 冬天温度低得时候 干出的前几件都是偏差很大 ,过会 机床完全动起来就好了 你可以先让机床转个10分钟 再加工试试 看还有变化吗

网友:
不知道,过来向各位前辈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有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问题,会不会是卡铁屑,造成扎刀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铰刀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