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混入空气危害/异常响动/振动

楼主(2011-12-12):
根据液压李工分享液压油缸混入空气危害:
a.油缸混入空气后,会使活塞工作不稳定,产生爬行和振动,
b.还会使油液氧化变质、腐蚀液压系统和元件。
c.当油缸竖直或倾斜放置时,积聚在活塞下部的空气不易排出,一旦受到绝热压缩,便会产生较高的温度,以致烧毁密封元件,油缸在运动中有时会产生不正常的声响与振动,但这种情况不到严重程度,不易被察觉。
液压李工认为声响的来源可能有以下两方面:
a.滑动金属表面的磨擦声响:这是由于滑动面的油膜被破坏或压力过高而引起。此时,必须立即停车检查,否则将导致滑动面烧结。
b.密封件出现声响:多数是滑动面间的断油造成的。

网友:
我是来赚取积分威望的

网友A:
那空气一般用什么方式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空气一般用什么方式排除

油缸空气一般通过活塞长行程往复运动几次就可以排除.也可以通过油缸上的排气孔排除.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空气的混入还会造成“气蚀”,损坏零件基体

网友:
其实声响也有可能是气蚀引起的,这种响声类似于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空气一般用什么方式排除

经过几次把油缸开到顶,就可以去除油缸混入的空气。

网友:
很好,谢谢!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油缸的排气孔怎么设计的  不会有液压油挤出来吗

网友(2012-02-24):
请教一下,矿车悬挂油缸(无活塞密封件结构),更容易进空气吗。听说要在活塞杆的防尘密封和杆主密封间加一道???密封,不知有没有必要。

网友:
楼主分析的没错,除了安装排气阀以外,可以多次将油缸运行到极限位置逐渐排气。

网友:
受教了  对以后的工作有助

网友(2012-03-29):
挺好的,今天终于知道很重要!

网友:
我就想要点威望,下载文件

网友:
新人报道,学习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