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计到成品----下肢康复机

楼主(2011-12-12):
     一个无纸化产品的设计尝试。全部用UG软件设计,数控机床加工。
这是第二论试制,基本达到原设计要求。现已落户淅江一家大医院
试用。

网友(点评):
干点实事,可喜可贺!预祝成功!

网友:
这个机器是什么原理?

网友:
有几个问题请教楼主:
1)楼主选择的驱动方式是什么样的?
2)腿部可以实现几个自由度的康复?有反馈么?
3)该机器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点评):
恩,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
我猜原理就是机器拉着下肢动作,从而刺激下肢肌肉细胞生长分裂。
我猜类似于液压举升机的原理
这东西只有医院才买,有回扣的,你懂的
SW也能建模,不过出塑料模具和数控编程时得另外下载相关插件

网友:
楼主这台设备是单机生产还是量产?所谓的无纸化是不是全部由UG生成G代码由数控机床加工?

楼主:
实际上这是一个外骨骼下肢机器人。单条腿有三个自由度。驱动用安川的交流电机及控制系统。
有力反馈和过载保护。并配三D动画同步音像显示。
荷兰有一个相关产品。在中国的到岸价人民币300W。
但结构与本产品设计不一样。各方都是专利产品。
这个结构的主架构全部由UG生成G代码由数控机床加工。现只是少量产。有待优化。价格未定。

网友A(2012-02-22):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这是一个外骨骼下肢机器人。单条腿有三个自由度。驱动用安川的交流电机及控制系统。
有力反馈和过载 ...

在工博会上看到理工大学有一个类似的康复机器人,也是躺在床上,采用的是液压驱动脚带动整条腿的运动。这个是三个关节单独运动吗?荷兰那个是不是lokomat?

网友:
机械外骨骼  这个设备优化空间还很大啊  可以做的更小型化

网友:
开始看的时候,还以为用的事舵机呢,不过  后面的液压驱动,貌似 是个费力机构,
这块有详细的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博会上看到理工大学有一个类似的康复机器人,也是躺在床上,采用的是液压驱动脚带动整条腿的运动。这 ...

荷兰那个是lokomat.国内已有五家医院在使用,售后维修是个
困境....
本结构的双腿6个关节均可任意设置程式。

网友:
有没有动态图啊?很想看一下这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