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触点材料及结构,请教

楼主(2011-12-13):
一个开关接触,直流200V电压,最大通过电流5A,接触过程中后面电器元件不工作,因触点非常缓慢接触靠近,如何设计触点?用什么材料?多谢

注:开关可以很多次长久使用,工作环境>150度,洁净密封。

网友:
听我们电师傅说过,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候电器的触点都是银的,后来市场经济了,那玩意太贵,国企慢慢就跨了。

网友:
“触点非常缓慢接触靠近”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就是说我那开关接合分离动作非常缓慢,不像市场上的开关“啪”一下就接通了

网友(点评):
是结构本身原因,环境限制,结构比较简单,所以没有搞复的快速接通机构。

网友A:
缓慢接触不是好事,间隙放电不可控,电弧温度高,触点易氧化烧蚀,瞬断开关有很多,为何不选一个现成的?

网友(点评):
有现成的也不用做了

网友(点评):
有瞬断开关图册,参照做一个

网友(点评):
机械的肯定不行,空间结构控制了。 电子的,目前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慢接触不是好事,间隙放电不可控,电弧温度高,触点易氧化烧蚀,瞬断开关有很多,为何不选一个现成的?

我也这么认为的,慢慢接上应该有火花吧

网友B:
另外,我有个插排,插手机充电器没事,插电脑电源都“啪”的大火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有个插排,插手机充电器没事,插电脑电源都“啪”的大火是怎么回事啊

这么差劲,看来是你那个插排只能用充电了,别用了,换一个,免得发生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差劲,看来是你那个插排只能用充电了,别用了,换一个,免得发生意外,

关键是我想知道原因啊?
为什么有的打火有的不打,原理在哪

网友:
必须更换成带瞬动机构的开关,同时如果在触点的两端接入耐压400伏的电容器,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容量的大小大致在0.5-1μ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