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见过或听说过M17.5×1的螺纹吗?

楼主(2011-12-13):
昨日测绘一螺纹,外径为φ17.3~17.4(外径明显磨损),螺距为1,查手册分析外径应该是18,可是如果是18,现已磨损到17.3-17.4居然还能用,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于是怀疑有没有可能是17.5的呢。
请教:有人见过或听说过M17.5×1的螺纹吗?

网友:
M18X1的外螺纹,常用公差0.25,外径不低于17.75属于合格,你测的是一件磨损了的零件,单边只小了0.25,在负载不是太大的情况下还不会撸牙。不信你拆开一个管道闸阀门看看阀盖上的梯形内螺纹,1.5的牙高只有不到1高,几年前我在当地打工,搞阀门工艺设计,按规定牙高1.5设计加工工艺,基层领导对我说,为了提高效率梯形螺纹要求一攻合格,这种小直径的螺纹,牙高超过1就拧断丝锥。而且还肯定地对我说,他们这一代都是这么干的,没人会说你什么的。由此我才终于找到了阀门用不了多少次就滑丝的原因了。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大侠真是见多识广。

网友(2014-12-02):
我见过
一个国外的丝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