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怎么画齿轮?(直齿轮)

楼主(2011-12-13):
用PROE怎么画齿轮?(直齿轮)

网友A:
百度文库有,用方程画渐开线,然后镜像,封闭,阵列去材料,记得是这样

网友B:
我是上网搜了个齿轮平面图的生产软件,把数据输入之后得到的平面图,粘贴到三维软件的草图中直接拉伸。也只能画画直齿轮。

网友C:
是加工需要吗?去百度一下渐开线的方程
一般而言,像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标准件吧)有需要用到只要把形状画出来就可以了,但一定要把参数标示出来,模数、齿数

网友D:
百度文库里有,我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有,用方程画渐开线,然后镜像,封闭,阵列去材料,记得是这样

看过  不过还是不怎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文库里有,我见过

我想要详细的视屏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加工需要吗?去百度一下渐开线的方程
一般而言,像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标准件吧)有需要用到只要把形状 ...

不是工作需要
就是要画个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上网搜了个齿轮平面图的生产软件,把数据输入之后得到的平面图,粘贴到三维软件的草图中直接拉伸。也只 ...

哦   那么好的软件

网友(点评):
很好搜的 "Geartrax2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有,用方程画渐开线,然后镜像,封闭,阵列去材料,记得是这样

哦   那么麻烦啊
纠结

网友:
我一般下个标准件再修改参数

网友(2012-04-01):
  新手初学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