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吨的冲床 能不能冲16厚的q235的钢板?

楼主(2011-12-13):
我们厂现在有一批活,要在16的钢板上冲24的孔,不知道用100吨的冲床行不行,求高人指点

网友:
冲床的参数是如何?
看看就晓得咯。

网友:
冲床冲压力计算公司P=kltГ
其中:k为系数,一般约等于1,
         l冲压后产品的周长,单位mm;
         t为材料厚度,单位mm;
         Г为材料抗剪强度.单位MPa   .
算出的结果是单位是牛顿,在把结果除以9800N/T,得到的结果就是数字是多少就是多少T.
这个只能算大致的,为了安全起见,把以上得到的值乘以2就可以了,这样算出的值也符合复合模的冲压力.
----------------------------------

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L——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K——安全系数,一般取K=1.3.

------------------------------------
冲剪力计算公式:F=S*L*440/10000
S——工件厚度
L——工件长度
一般情况下用此公式即可。
-------------------------------------

冲压力是指在冲裁时,压力机应具有的最小压力。

P冲压=P冲裁+P卸料+P推料+P压边力+P拉深力。

冲压力是选择冲床吨位,进行模具强度。刚度校核依据。
1、 冲裁力:冲裁力及其影响周素:使板料分离动称作冲裁力.影响冲裁力的主要因素:
2.冲裁力计算:
冲=Ltσb
  其中:P冲裁-冲裁力
-冲裁件周边长度
-板料厚度
  σb-材料强度极限   σb-的参考数0.6   算出的结果单位为KN
3、 卸料力:把工件或废料从凸模上卸下的力
  P x=KxP冲
        其中Kx-卸料力系数    Kx-的参考数为0.04 算出的结果单位为KN
4、 推件力:将工件或废料顺着冲裁方向从凹模内推出的力

    Pt=KtPn
     Kt-推件力系数 n-留于凹模洞口内的件数

    其中P x、Pt --分别为卸料力、推件力
      Kx,Kt分别是上述两种力的修正系数
    P——冲裁力;
    n—— 查正表卡在凹模洞口内的件数   Kt的参考数为0.05,结果单位为KN
       5、 压边力:   P y=1/4 [D2—(d1+2R凹)2]P

   式中     D------毛坯直径

              d1-------凹模直径

              R凹-----凹模圆角半径

              p--------拉深力

   6、拉深力:    Fl= d1 bk1(N)

     式中    d1-----首次拉深直径(mm)

           b-----材料抗拉强度(Mpa)

               K-------修正系数

===================

根据上面的公式自己算好了。

网友(点评):
确实给力

网友:
直径乘以π(3.14),在乘以板厚,就是冲裁的截面积,在机械手册上去查Q235的剪切应力,,和冲裁面积的乘积必须小于100吨。就可以了!~

做五金加工必须知道基本的加工知识。

网友:
3L好详细,就是那样的算法……

网友:
不能 绝对不能那么厚的板料

网友:
可以做,你不能按照我们常规的间隙来去做,要去先去试做一孔的间隙,看看它的断裂带

楼主:
已经试验过了,可以冲,但是会有变形,而且现在间隙不好确定,正在做试验,以前的模具都是单面间隙0.75左右的,不知道有哪位知道我现在该取多大间隙。

网友:
建议你不要冲,虽然你试验了可以冲。100T冲16MM的板不要说冲床的劳损寿命会大打折扣,就光噪声就很大吧!量大了的话车间的员工受得了么?想想其他工艺吧,铣或者激光?

网友(点评):
冲是可以冲的,但是冲压两次落料较好,工艺麻烦些。模具冲头也要做成大小头的,冲头刀口直径是24固定部位得做的50,这样冲压力就分散了,伤冲床轴是肯定的。冲床最大力在下六点钟位置是零界点。刀口间隙得算好。

网友:
找激光切割也可以啊,试试看

网友:
不靠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验过了,可以冲,但是会有变形,而且现在间隙不好确定,正在做试验,以前的模具都是单面间隙0.75左右 ...

关于冲裁间隙有国家标准的   GBT16743-1997冲裁间隙
自己下载看附件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很好的研究课题,不错的讨论贴,谢谢分享!

网友:
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别忘了系数(1.3-1.5)

网友(2012-02-07):
按理论计算应该能冲,但是模具的寿命会很短,对设备损坏也很大。建议改其他工艺

网友:
冲是没有问题的,毕竟冲孔模具是下落料的。建议间隙单边放1mm,假如产品要求不高可以单边放1.2mm,这样对冲床损坏要好些。凹模刀口可以留少点10mm左右,还可以使用线切割割斜刀口方式,冲头可以割2-5度斜面,这样就可以对冲床没有什么损坏啦。我厂就有很多这样的产品在加工,没有见什么冲床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