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图模具怎么做,这么多小孔这么冲?模具的要求?

楼主(2011-12-13):
请高手指点,最好是具体介绍一下此模具的设计

楼主:
这是展开的下料图,后面还要对折弯,也需模具

网友:
冲模像这样的情况会很多,一般只要把这些小孔分开处理即可。就是每次冲孔只冲一半,分二个工步就会很好的完成。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冲压模具!一起就二三套模具搞掂!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看看书再说《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看完书后,你会觉得你学到的比你想知道的多很多。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是什么东西的背壳呀?之前在富士康的时候,天天画这种东西,看到头都大了。不过不是那么几年的基点,现在连饭都没得吃

楼主:
能清晰的吗,最好给个图

网友A:
直接冲压弯曲复合模,这样省事,不过不知道板厚,不知道冲孔会不会对单边造成损害。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冲压弯曲复合模,这样省事,不过不知道板厚,不知道冲孔会不会对单边造成损害。希望高人指点!

这种零件建议用跳步模具,很简单,且孔对单便不会有多大影响,要折弯的先下料,再上折弯模,也比较简单,我们这儿这种活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