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CAD三维图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13):
求救啊!为什么CAD里画好三维图实体后,复制粘贴只剩下线框了?我用的是CAD2008,三维图已经做过差集了

网友A:
试下消影或更改视觉样式应该就可以还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消影或更改视觉样式应该就可以还原了。

不行啊,所有的视觉样式都试了,还是只剩下立方体了

网友B:
我从来就不用CAD画三维图,只搞平面图,三维的用其他软件。。。。。所以不知道怎么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就不用CAD画三维图,只搞平面图,三维的用其他软件。。。。。所以不知道怎么弄,嘿嘿

那您觉得机械类用什么三维软件好,其它的三维软件也可以输出dwg格式的图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觉得机械类用什么三维软件好,其它的三维软件也可以输出dwg格式的图么?

看你做什么了啊,做效果的话3d max和玛雅都可以的,做机械推荐SolidWorks、Proe、ug。可以生成平面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觉得机械类用什么三维软件好,其它的三维软件也可以输出dwg格式的图么?

很多软件都能生成dwg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做什么了啊,做效果的话3d max和玛雅都可以的,做机械推荐SolidWorks、Proe、ug。可以生成平面图的

确切的说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切的说   可以的

呵呵,那是必须得啊,要不那软件的应用就跟不上,就木有人去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所有的视觉样式都试了,还是只剩下立方体了

先给它着色,在渲染下,看下行不行呢?

网友D:
不能在软件里用复制+粘贴,你可以在文件里用复制+粘贴,然后用软件打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它着色,在渲染下,看下行不行呢?

渲染也不行,而且保存后再打开也只剩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在软件里用复制+粘贴,你可以在文件里用复制+粘贴,然后用软件打开就行了

复制文件后,再打开复件也只剩框了

网友D:
你用低版本发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低版本发给我看看

就是这个,做完差集后再复制就只剩框了,关闭保存后再打开也只剩框了

网友D:
你没有进行布尔运算,运算完后就没有问题

网友E:
看了图片还会觉的是二维吗?我更改的只是颜色、着色模式、和立方体的透明度!打开方式:AUTO cad20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进行布尔运算,运算完后就没有问题

差集过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啦,草图才可以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图片还会觉的是二维吗?我更改的只是颜色、着色模式、和立方体的透明度!打开方式:AUTO cad2004.

不错,但是我要用黑白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只是更改颜色在纸上也看不出来啊,

网友:
   1:您文件里的实体没有经过差集。2:三通三视图并非与USC正交。

网友E:
图很乱,不明白您指的是哪个实体,要想渲染后用黑白打印出效果必须更改各个面的颜色,且外立方体渲染成半透明的

网友F:
应该是显示模式的问题:在显示中选择渲染模式。
不过画三维本身不是autoCAD的强项,建议改用其他三维软件,本人建议使用SW,三天就随便上手。

网友G:
做3维怎么不用sw proe ug也行啊  cad做2维还可以 3维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很乱,不明白您指的是哪个实体,要想渲染后用黑白打印出效果必须更改各个面的颜色,且外立方体渲染成半透 ...

现在的问题是:做完差集后,复制粘贴,或者关闭保存再打开都只剩下框了,(图的第一个方块是差集过的,上面应该是有一圈孔和一道槽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是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显示模式的问题:在显示中选择渲染模式。
不过画三维本身不是autoCAD的强项,建议改用其他三维软件, ...

我看到有些高手用CAD画出的三维图也是相当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3维怎么不用sw proe ug也行啊  cad做2维还可以 3维太差了

UG可以做机床的模拟加工和自动编程么?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了!

网友E:
无论复制/粘贴,还是保存后重新打开,实体还是实体、线段还是线段,它的属性并不会改变。与并、交、差集无关!不一样的只是显示模式而已。这与您AUTOcad的打开与保存设置有关,还有就是与您的电脑内存不够有关(因为在选项设置里有一项‘要保证速度自动退化***渲染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论复制/粘贴,还是保存后重新打开,实体还是实体、线段还是线段,它的属性并不会改变。与并、交、差集无关 ...

但是我不进行差并集,直接保存草图,保存时什么样再打开还是什么样,进行差并集后就只剩下框了,得设置哪里?

网友:
没遇见过呀,我都是工程制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UG可以做机床的模拟加工和自动编程么?

可以 那几个都可以的

网友:
积分不够,先赚积分再下载

网友(2012-03-28):
我在家用SW做3D,在公司用CAD做3D图,还没有遇见过你所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