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徒问个关于液压缸的问题

楼主(2011-12-13):
[我做了一个工装夹具,需要一个液压缸,这个具体的液压缸是什么型号啊,我照着一个电子手册选的是Y-HG1冶金设备方形法兰的一个缸子,不过师傅要我找详细一点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有的话帮个忙吧,谢谢啦,不过别在要积分下载了,我都升不上级了。。。
我不会放图,只能以附件的形式上传,这是我选的缸子,只有这些尺寸,有没有老师傅告诉我一下具体型号什么的,还有活塞直径,总之我想把它画的细一点,尺寸是越多越好,谢啦。

我选的是D=100的缸子

网友:
坐等各位高人的妙解

楼主:
这个我自己又查了查,原来杆径只和缸径有关系,我选的是D=100,d=56,s=470,不过我想问这个就没个型号什么的,我写报告想写的详细点谢谢啊

网友:
D,和d,都为国标。不然没有合适的密封件。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油缸,可以和生产油缸的厂家联系,可以获得你想要的尺寸数据,如果只是理论上设计设计,可以查找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比较详细的规格和外形安装尺寸,我觉得你要用也不要用冶金油缸,用HSG工程油缸比较适中。

网友:
首先 明确你的油缸的连接方式   出力要球   作动行程  我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谢谢啦,我自己又研究了一下,数据基本上找齐了,个人有点理解了,原来行程,杆径之和缸径有关,外部法兰,轴向长度什么的都是另外的规格,要分选的。。。不过,能不能说一下这个YHG和HSG有什么区别呢?工程缸和冶金缸的区别是什么,分别使用于什么啊?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1MDgyfDIxZDMyNjgzfDE3NTYxODI2MDV8MHw%3D
这是我画的一个车桥与板簧安装的夹具,液压缸用这个行么

网友:
顾名思义,冶金油缸在冶金行业使用,工程油缸在工程机械中使用,冶金缸耐压高,密封材料具有一定的耐温性能,但是机构尺寸较大,工程油缸普遍应用于工程机械中,适用范围广,制造厂家多。

网友:
坐等各位高人的妙解,凑够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