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身边的防爆阻火器吗?

楼主(2011-12-13):
阻火器,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很陌生。那么何为阻火器?它有什么作用呢?阻火器,顾名思义是用来阻止易燃气体、液体的火焰蔓延和防止回火而引起爆炸的安全装置。阻火器的种类也很多,如:管道阻火器、天然气防爆阻火器、储罐阻火器、氧气阻火器等。下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下防爆阻火器。
    一、防爆阻火器原理:这类阻火器目前普遍使用的是金属丝网过滤器,筒体内部布置了较多的金属丝网,目的是吸收热量,因为金属是热的良导体,从而阻断了燃烧三要素之一:燃烧所需要的热量。燃烧三要素是可燃物、助燃物、燃烧所需的热量。由于吸收了大量的热量,使的即使存前两个因素都存在,但是由于热量不够,使得可燃物达不到燃烧(自燃)所需要的温度,自然就燃烧过程就无法继续进行,只能终止。简单的说阻火器的灭火原理是当火焰通过狭小孔隙时,由于冷却作用使热损失突然增大而中止燃烧。影响阻火器性能的因素为阻火层厚度及其孔隙或通道的大小。
二、防爆阻火器的使用范围:防爆阻火器适用于储存闪点低于28℃的甲类油品和闪点低于60℃的乙类油品,也适用于储存物料以氮气封顶的拱顶罐上,储罐阻火器与网型阻火器原理同上,用在管道。防爆阻火器 与机械呼吸阀、呼吸人孔配套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三、防爆阻火器的作用:防爆阻火器的主要功能是允许易燃爆气体通过、对外界传入储罐的火焰起有阻止窒息的作用。这种爆阻火器可以在高寒地区低温条件下使用的特点,它可以与通气管配套或单独使用。

网友:
受教了,控制课上就说了丝网,但没说为什么……

网友(2012-04-01):
豁然开朗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11-27):
罐区阻火器 呼吸阀(压力真空泄放阀)紧急泄放阀运用示例

Tank flame arrester breathing valve  (pressure vacuum relief valve) using the example of emergency relief valve

1.Storage Tank Farms for Refineries and Chemical Plants/化工储罐
2.Processing Systems for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工艺装置
3.Vapour Combustion Systems and Flares/燃烧炉或者火炬
4.Ship Building, Offshore Platforms, Loading Systems/码头,油料装卸系统
5.Integrated Component of Equipment, Machines and Vessels/风压机等

http://www.finekay.com

网友(2015-04-16):
听懂了些,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