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位机的使用

楼主(2011-12-13):
请问用焊接变位机焊接工件时,地线应该接在哪里,如果直接接在变位机上会不会把变位机的电机给烧掉呀?非常感谢!

网友:
都是直接搭在要焊接的工件上,否则结合部位可能要打火的,

网友:
直接搭在要焊接的工件

网友A:
如果是回转变位机并不是直接在活件上,你想如果直接联在活件上,那么要旋转怎么办,那不拧成麻绳了。如果是专用变位机的话,地线是通过一个专用导电装置来导电。就像用一个绝缘套内装一个铜棒,并在里边安装一个弹簧。使它与可旋转部分导电。并不能直接联到机体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回转变位机并不是直接在活件上,你想如果直接联在活件上,那么要旋转怎么办,那不拧成麻绳了。如果是 ...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回转变位机并不是直接在活件上,你想如果直接联在活件上,那么要旋转怎么办,那不拧成麻绳了。如果是 ...

请问这位大侠,怎么我看到的变位机上没有绝缘套呢,就是一个钢套,焊到架子上,套里有弹簧还有一个铜棒,导电用的。必须要绝缘的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