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隔热150度左右的材料,又可以加工!

楼主(2011-12-13):
请教有什么材料可以隔热150度左右,有可以加工!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石膏板就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我想再请教一下,石膏板可以加工吗?

网友:
楼主你好,MISUMI有专用的隔热板材购买,最高可以耐热400度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再次请教一下隔热板可以像普通材料那样放在机床上加工吗

网友(点评):
可以,misumi上面有各种隔热板的加工工艺,多隔热板一般是由很多层组成的,所以加工有方向的问题,并注意机床的防粉尘,

网友:
空气隔热效果最好,你可以电木的材质做个圆柱的支撑与金属离一段距离,这样使用做好,我用过此类方式。

网友:
我们以前用石棉板,不过现在石棉板不给用了,现在我们用纤维板(其实就是石膏板),效果没有石棉板好,你也可以用电木板试试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一般是用合成石的,隔热可达到300度并且容易加工!过炉载具一般都是用合成石做的!
如果只是隔热,锡箔纸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合成石含有至癌成分,所以不能采用,难道你不知道吗,还推荐给别人使用

网友(点评):
含致癌物质?没听说过,看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553366.html?fromTaglist#3

网友A:
我也在找这材料,石膏板没用过。现在用电木板,加温到140度左右就开始冒烟了。。。。。。

网友(点评):
呵呵!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B:
硅酸铝纤维板

网友C:
这个温度不高,用SMC板,隔热、绝缘,我们每年用掉几吨,我们还做过耐一千度左右的英国进口板C-THERM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酸铝纤维板

硅酸铝纤维板不结实,几乎不能加工!

网友:
应该是不能隔热的吧?只能减少热量传递而已哦!

网友:
玻纤板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在买的时候问清楚店家,有耐高温100~300度的。

网友:
建议用铁氟龙或者FR4,这个我们在回流焊炉用过,我们使用的时间不长,不超过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这材料,石膏板没用过。现在用电木板,加温到140度左右就开始冒烟了。。。。。。

要隔热我还要耐压才行,一吨压力左右

网友(2013-10-26):
引用 网友C:
这个温度不高,用SMC板,隔热、绝缘,我们每年用掉几吨,我们还做过耐一千度左右的英国进口板C-THERM板。

SMC板是什么板呢,可不可以说的具体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这材料,石膏板没用过。现在用电木板,加温到140度左右就开始冒烟了。。。。。。

同感啊,电木不好,我的也是一百多度就冒烟了,而且变形严重。有没有别的好的材料啊?

网友:
同求!等样上答案

网友:
硅酸铝纤维 烤箱里保温材料就是这种 硅酸铝纤维板不结实,几乎不能加工

网友:
我用过云母板比较好

网友:
长点见识

网友(2018-10-27):
合成石,400度以下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