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工程图转pdf字体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3):
各位大虾,
  我是用solidworks进行设计和出2D工程图的,因为国标的字体是仿宋的,在solidworks出图时是用的仿宋字体,但最终转为PDF格式的时候,就变为宋体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SW2011另存时不行,可用PDF打印机,不要另存。SW2012就没问题

网友:
出 PDF 格式还没  整过……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2011另存时不行,可用PDF打印机,不要另存。SW2012就没问题

如果这样的就有点可惜了。因为solidworks可以批量转2D图纸成为pdf格式,这样又要一个个转了。

网友:
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可以实现批量打印。

网友:
没用过solidworks出PDF,不知道哦。

网友(2013-03-12):
不知道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我用的是2012版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我用的是2012版

网友(2013-05-13):
我用麦迪,直接转换

网友(2020-02-22):
转出的PDF,右下角的标题栏,和左下角的技术要求,都不显示,不知什么原因?

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2022-05-25):
我正好和这个问题相反,图纸是仿宋的,转换成PDF后外发,其他人电脑没有这个字体会打开出现乱码,另外就是手机打开乱码,一点都不方便,不知道怎么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