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学车床沈阳的60和40床子,各位前辈能否教我怎么磨刀?

楼主(2011-12-13):
现在外圆刀大概能磨的像点样子,但用起来还是切削不利而且不断削,主要请教内孔刀、切断刀怎么磨。
车不同的位置需要多少的转速和进给刀要什么样。附带图和视频最好,先感激了大虾们,请赐教小白

网友:
俺也 是小白、自学中,木有师傅、都是看书或网上找视频看看,然后动手 现在只能做粗糙的零件精度要求不高的太复杂的也做不了

网友(点评):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0.0

网友A:
买数控车型刀,磨刀多费事

网友(点评):
需要很多钢镚滴,还是现有条件 学一下把

网友:
自学!!!厉害。为什么不找个师傅。那些宝贵经验可不是你自学能学来的。你年轻,你认为你很有时间吗?

网友(点评):
不是有时间,是没办法。小型企业每个人都能干好几个工种但是都不很精通、这也是在小型 微型企业的现状

网友(点评):
就像我在厂里电气焊、铆工、钳工、所有的活我都干,现在又开始学车工和铣工。我们都是制造大型设备,产品比较粗糙点,还是有技术要求的,刚学的时候我们慢一点,多花点时间领会图纸、也能凑活把活干了

网友(点评):
我曾经自己做过一套设备主机6台副机4台,从下料到铆焊 动力部分自己下料上车床刨键槽或者铣键槽,总装全都是我一个人,连减速机都是我自己做的,除了铣齿牙是外加工的。最后自己试机。整套设备38吨多,48天时间

网友: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刀具,转速、走刀速度、刀具角度,都能影响出屑,和切削能力、光洁度。

不过,把刀具磨好,是最重要的原因。内孔刀和外圆刀从原理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有适当的切削力、刀具强度、排屑容易、光洁度好。

影响这些的刀具角度主要是前角、后角、主偏角、刃倾角、及断屑槽。还是找人指导一下,再加上看工具书、自己钻研,才能事半功倍。

虽然现在数控、加工中心越来越多,但是普车始终是基础。没有普车的基础,是干不好别的设备的。

网友(点评):
哈哈、是啊,有时候好的技能 是一张纸有人点才能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数控车型刀,磨刀多费事

买数控车型刀合适吗?笨

网友:
磨刀是车工的基本功了,一个车工好与不好不用看干出来的活怎么样,看看他磨过的刀就知道了。磨刀这个真的可以说的博大精深了,对于不同材质的,不同加工工艺的要求,需要不同的刀,基本的磨刀在网上能找到的,但是那些都是一些理论,最好是在你平时干活的时候多多联系,不要怕磨刀费事,就加工里孔而言,刀刃的角度等,对于加工精度,表面粗糙度都有很大的影响,多多联系就好了!

网友(点评):
恩,练习是有的 我也相信 熟能生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数控车型刀合适吗?笨

现在你出差办事怎么不骑脚踏车,我自嘲天笑.........能懂就懂不懂也办法

网友(点评):
哇哇哇数控床子我都还没见过呢,数控刀经济上和使用上 优势很大吗?

网友(点评):
我使用效率达到最高的时候,用硬质合金刀磨损的时候去磨刀再回来对刀的时间,我半个刀片的钱就赚回来了,何况磨的刀远不如数控刀片的耐磨性高,也就是说数控刀片一个刀尖做磨得刀的几倍,自己算去吧

网友(点评):
我们生产的零件都很单一,没有什么批量的生产而且都是铸件材质很不稳定、不会出现你的现象为了赶生产量全部都用新刀,再说学机床基础的知道我感觉必须的掌握

网友:
磨刀不误机加工。。。。。。。。。。

网友C:
非也非也  ,  有普通的机夹刀,还有好的焊接刀,至于刀片的种类 就按要求各取所需了,机夹刀具耐用,抗震性好,切削量大,但是不适用于精技术工,刀具间隙比较多,所以焊接刀被广泛适用于精加工。现在有不少工厂在使用涂层合金刀片,但是这种刀片不能磨,如果磨掉涂层就跟普通刀片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点评):
呵呵...那是某些使用的人没有选对刀片,跟你说的一样,做什么材料用什么刀具材料什么几何角度,什么转速什么切削量什么进给速度,按照这些选配数控刀具再使用数控刀具,不管你是批量加工还是小批量加工都可行

楼主:
哈哈,最近几天在社区看了不少好帖子、受益匪浅,今天下班我做了几个小零件公差基本能控制在0.002mm左右哦很不容易,光洁度还行就是偶尔的削会缠到轴上 导致光洁度降低 外观很难看。 希望各位大大们、指教 图视频最好。。。哇哇哇 我要变强力

网友(点评):
0.002???????

网友:
买本书看看,先了解刀具的各个角的用途,角度的选用,及刀具的种类,砂轮选用,
磨削方法等等

网友(点评):
介绍一本权威书籍、、使用点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也非也  ,  有普通的机夹刀,还有好的焊接刀,至于刀片的种类 就按要求各取所需了,机夹刀具耐用,抗震性 ...

你不会认为你刃磨的刀具角度比专业制造成型刀具的制造方还精确吧,你不会认为你手工刃磨的刀具材料会比带涂层的刀具还耐用吧,一个新事物的诞生想要人们认可再接受需都要一段时间,有的人早有的人晚些,但其结果肯定是晚一些接受的人不如早些接受的人(同等条件下),人家比你学得早了你跟他的差距也就拉开了,你说你刀磨的好可以,你敢说你磨的刀比专业搞刀具行业得人做得还好吗?不要被数控刀片的价格给迷惑,他现在有了市场,要去想人家怎么用得起的,自己有空仔细算个账就知道了

拿最早开网店的,最早炒房的他们可以说在其领域已经占领了一些特殊位置或者说掌握了更多的行业信息,后来者与其竞争差距是否被拉大?

当然我也没说刃磨刀一无事处,针对楼主问如何学磨刀,我发表下个人观点,手动磨可以先放放,1.先把刀具理论知识熟练,了解加工各种材料、工件所需刀具加工角度和材料 2.练习刃磨+实际加工测验,个人建议手动磨可以被淘汰了可以用万能工具磨,精度高调整角度方便,刃磨效率大大提升,学习起来也比较简单,手工磨刀不是一两个月的学习可以磨的好的当然也看个人悟性

我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经验,从刃磨到用成型刀具我深有体会,说了这么多,虽然没多少有的磨刀知识,但要是能领悟这我这其中道理必定事倍功半。不扯了为这贴花了不少时间啊

我奉行的是,去枝蔓立主脑

网友(点评):
感激前辈的分析和传授经验,相信小白会变强力的

网友:
机械门徒  我曾经自己做过一套设备主机6台副机4台,从下料到铆焊 动力部分自己下料上车床刨键槽或者铣键槽,总装全都是我一个人,连减速机都是我自己做的,除了铣齿牙是外加工的。最后自己试机。整套设备38吨多,48天时间  发表于 4 天前
机械门徒  就像我在厂里电气焊、铆工、钳工、所有的活我都干,现在又开始学车工和铣工。我们都是制造大型设备,产品比较粗糙点,还是有技术要求的,刚学的时候我们慢一点,多花点时间领会图纸、也能凑活把活干了    牛人~~!

网友D:
你要先认识刀具角度,功用,然后根据需求。

网友(2012-01-15):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出差办事怎么不骑脚踏车,我自嘲天笑.........能懂就懂不懂也办法

我不否认数控车刀的优势,但也要看干什么活的,车有的活就根本不能和手工磨的刀相比,当然也要看你磨刀的水平了,再说你刚学做车床,不多学磨刀,行吗?我干车床到这个3月份也二十年了,轮做机械也该算你长辈了吧。

网友:
这是经验活,要自己多动手多多锻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先认识刀具角度,功用,然后根据需求。

师傅能不能详细的给我讲解下焊接道具的种类型号及用途,我查了不少有关的书籍,大部分对焊接刀具的叙述很笼统,让我真个只会比葫芦画瓢的新手,不知道从那下手学期。前辈赐教

网友:
除了多练习没好办法,还要看悟性

网友:
的看工件大小  工件大的尽量转速慢些走刀速度快些

网友:
卷削槽就的根据你的转速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别磨太深了  如果工件大就磨宽点

网友(2012-03-03):
引用 楼主:
师傅能不能详细的给我讲解下焊接道具的种类型号及用途,我查了不少有关的书籍,大部分对焊接刀具的叙述很 ...

这是在比较早的一本书上看到的,你可以参考:希望能帮上你
1 、常用车刀种类和材料,砂轮的选用
常用车刀五大类,切削用途各不同,外圆内孔和螺纹,切断成形也常用;车刀刃形分三种,直线曲线加复合;车刀材料种类多,常用碳钢氧化铝,硬质合金碳化硅,根据材料选砂轮;砂轮颗粒分粒度,粗细不同勿乱用;粗砂轮磨粗车刀,精车刀选细砂轮。

2 、车刀刃磨操作技巧与注意事项
刃磨开机先检查,设备安全最重要;砂轮转速稳定后,双手握刀立轮侧;两肘夹紧腰部处,刃磨平稳防抖动;车刀高低须控制,砂轮水平中心处;刀压砂轮力适中,反力太大易打滑;手持车刀均匀移,温高烫手则暂离;刀离砂轮应小心,保护刀尖先抬起;高速钢刀可水冷,防止退火保硬度;硬质合金勿水淬,骤冷易使刀具裂;先停磨削后停机,人离机房断电源。
3 、90°、75°、45°等外圆车刀刃磨步骤
粗磨先磨主后面,杆尾向左偏主偏;刀头上翘 38 度,形成后角摩擦减;接着磨削副后面,最后刃磨前刀面;前角前面同磨出,先粗后精顺序清;精磨首先磨前面,再磨主后副后面;修磨刀尖圆弧时,左手握住前支点;右手转动杆尾部,刀尖圆弧自然成;面平刃直稳中求,角度正确是关键;样板角尺细检查,经验丰富可目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