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上用的镶条是铸铁的好还是钢件的好,为什么呢?

楼主(2011-12-13):
请教

数控机床上用的镶条是铸铁的好还是钢件的好,为什么呢?请老师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我见到的是贴塑的,也不太了解。我觉得铸铁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的是贴塑的,也不太了解。我觉得铸铁的好。

是的,是一面贴朔,但是他的材质到底哪个好呢,不要灌水哈。

网友:
铸铁,必须的,因为变形小、耐磨。

网友B:
哦耶,没看清标题,数控的话简式数控还是铸铁,高速车就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耶,没看清标题,数控的话简式数控还是铸铁,高速车就不了解了。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是立式数控铣床加工中心。

网友:
铸铁+贴塑,铸铁变形量相对较小
我所去过的机床厂家都用铸铁件的

网友:
钢件易变形,一旦变形不好校直,贴合不好

网友:
学习了!见过用钢件的,也见过用铸件的,就是不知道哪个性价比更高

网友C:
我觉得应该用铸铁件!由于导轨是钢件,不同材料接触时相对运动的磨损情况要优于同种材料接触时相对运动的磨损情况,这是一条机械设计的基本原则,所以镶条用铸铁件,不知道我说得对不,期待高人认证!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铸铁的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用铸铁件!由于导轨是钢件,不同材料接触时相对运动的磨损情况要优于同种材料接触时相对运动的磨 ...

导轨是铸件的  只不过导轨面高频蘸火了的 硬度为C48--5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轨是铸件的  只不过导轨面高频蘸火了的 硬度为C48--52

我接触的导轨基本都是镶钢的啊

网友:
我在的机床单位是钢件 锻打调质的 因为要耐磨更要耐冲击  这类斜锥度的铸件不耐冲击 所以先考虑钢
磨损情况看 钢和铸件的磨损和铸件和铸件间的磨损不是太明显的,设计的要考虑润滑和干磨问题

网友:
铸铁的。你看你机床的精度等级要求才确认的:首先,铸铁的不存在变形小的优势,但在工艺上优势很大(能刮研,配磨也方便;和溜板材料一致;以前钢对钢的导轨必须是一个淬火的,磨合配研的是铸铁的好)。也有钢件做镶条更好的,但就不是这个环境下用了。ps:最好别用平镶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用铸铁件!由于导轨是钢件,不同材料接触时相对运动的磨损情况要优于同种材料接触时相对运动的磨 ...

床身好像也是铸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床身好像也是铸铁的吧。;

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忽视了,镶条通常在装配的过程中是需要进行刮研的,如果采用钢件制作镶条,那么装配的时候刮研可是相当的费劲!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使用铸铁件的。

网友:
床身一般是铸铁的,镶条我见过的都是钢的,淬火过高硬度的。铸铁虽也可以高频淬火,但综合性能还是不如镶钢的好。

网友(点评):
我也觉的是这样子,但是在外面打工所见都不是跟以前正规厂子一样,所以我的疑问好多。